KYN28高压开关柜为什么老跳闸

楼主(2010-09-09):
新上了20面高压开关柜 10KV KYN28型 包含2台进线隔离 2台进线 2台消弧消谐 2台电容 4台变压器柜 1台母联隔离 1台母联 属于2段式供电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变压器柜在投入时会造成母联柜跳闸 可是变压器在投入时是把二次侧切断的 不应该有大电流的 不知为什么 大家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A:
是不是你的定值没调好啊,比如说速断!

网友B:
你的低压端的开关是否全部已经断开?变压器在合闸时,存在较大的合闸涌流,该电流的效应类似对变压器进行充电,因此在合闸时,需要将低压端全部切断,以此减少、降低河闸涌流。

网友C:
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变压器柜在投入时会造成母联柜跳闸 可是变压器在投入时是把二次侧切断的 不应该有大电流的 不知为什么 ?

1、关键是电容柜,断电时,先切断电容柜,合闸时,先合闸,后合电容柜;

2、变压器的电容有限,一般不会形成使母联柜跳闸这样的大电流;

网友D:
变压器的涌流造成,即使是空载,最大也可能到10倍。

看运气,如果是0角度合闸,可能无冲击,180°可能最大。

有涌流抑制器可捕捉0角度合闸,但对断路器的合闸时间重复性要求高,重复时间差一般不能超过5ms。

刚做的几个项目有12.5MVA的主变数台,8MVA的数台,充电时都心惊胆跳,还好涌流抑制器最后调试的效果还不错,目前基本不用担心,但从低压侧充时因断路器重复性太差,涌流抑制器无法启作用,只能从运行角度尽量避免从低压侧充。

网友E:
 同意lly的意见,变压器合闸瞬间存在激磁涌流,大小与合闸时机有关,也与变压器设计、制作有关;解决方案一是把综保参数适当调整一下,躲过这个涌流;或在变压器原边增加一些吸收元件,这样也许会好一些

网友F:
是否差动保护动作?还是速断动作?要分析跳闸的原因,视情况处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的涌流造成,即使是空载,最大也可能到10倍。

……

1、说变压器空载起动电流“可能到10倍”的说法没有根据;

2、变压器空载时,本身就是一个逆制电流的大电感,电流落后电压接近90度;

3、合闸大电流只能是误操作、错操作、或者带负荷合闸造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涌流抑制器可捕捉0角度合闸,但对断路器的合闸时间重复性要求高,重复时间差一般不能超过5ms。……

1、那不叫“涌流抑制器”;

2、它与电路并联,不可能抑制电流;

3、它与电路并联,在电路出现浪涌电压时,例如打雷过电压时,会瞬间击穿,保护电路免受过电压的危害;

网友F:
如果是定值下的不妥,要重新计算重新下定值,重新整定继电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刚做的几个项目有12.5MVA的主变数台,8MVA的数台,充电时都心惊胆跳,还好涌流抑制器最后调试的效果还不错,目前基本不用担心,但从低压侧充时因断路器重复性太差,涌流抑制器无法启作用,只能从运行角度尽量避免从低压侧充。

1、“还好涌流抑制器最后调试的效果还不错,目前基本不用担心”,是一句外行话!

2、“12.5MVA的主变数台,8MVA的数台,充电时都心惊胆跳”,应该是合闸时,而不是充电时;

3、有人见电线也害怕,明明知道没有电,也那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同意lly的意见,变压器合闸瞬间存在激磁涌流,大小与合闸时机有关,也与变压器设计、制作有关;解决方案一是把综保参数适当调整一下,躲过这个涌流;或在变压器原边增加一些吸收元件,这样也许会好一些

确实,新的继保有这种功能,有些老旧的没有,当时充时将保护退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的涌流造成,即使是空载,最大也可能到10倍。

……

1、说变压器空载起动电流“可能到10倍”的说法没有根据;

2、变压器空载时,本身就是一个逆制电流的大电感,电流落后电压接近90度;

3、合闸大电流只能是误操作、错操作、或者带负荷合闸造成的;

厂家给的参数是励磁涌流6~8倍,实际可能会到10倍的。我这里有详细的记录数据。

稍大点的变压器,不存在带载充的可能,变压器保护一般设置为高低压侧联动,对于两边都有电源的主变,不可能一侧已经合闸,那相当于已经充了,合闸另一侧只是同期合闸,没有冲击的;对于只有一边有电源,操作票上也不允许先合负载侧。
电厂有零起升压装置,也可以避免涌流冲击。

涌流抑制器是比较新的技术,常用高压可单相合闸充变压器场合,用在中压三相合闸中,效果不是非常理想,对断路器重复性,三相同期性均有一定要求,但作用还是很明显的。

其实依据其原理,很多人不相信第一次充(或者变压器停用时间较长后充)涌流抑制器起不到作用,实际是起作用的。

网友D:
这个图是三台机组(3*11MW)并联在低压侧充12.5MVA主变的无功情况,无涌流抑制器。

网友D:
这个图与上个图一起,电压情况,无涌流抑制器。

网友D:
这个图是从高压侧充另一台12.5MVA主变无功情况,有涌流抑制器,第一次充,不过机组也够多,有6台

网友D:
这个图是从高压侧充另一台12.5MVA主变无功情况,有涌流抑制器,第二次充,不过机组也够多,有6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运气,如果是0角度合闸,可能无冲击,180°可能最大。

有涌流抑制器可捕捉0角度合闸,但对断路器的合闸时间重复性要求高,重复时间差一般不能超过5ms。……

1、“看运气,如果是0角度合闸,可能无冲击,180°可能最大。”,这是句外行话,变压器空载送电,谁和谁相差180度???

2、两台变压器并网供电,并网瞬间存在相差的问题!存在并网大电流的问题!而且是“180°可能最大”!

3、用“涌流抑制器可捕捉0角度合闸”,是并网供电操作中的术语,而与变压器空载合闸完全是两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是从高压侧充另一台12.5MVA主变无功情况,有涌流抑制器,第二次充,不过机组也够多,有6台

1、这个图写的是“发电机C 无功功率”,与变压器空载合闸有什么关系???

2、你的图你认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与上个图一起,电压情况,无涌流抑制器。

1、“电压情况,无涌流抑制器。”

2、这是变压器空载合闸的图吗???

3、这是有过压抑制器,在设备工作期间出现瞬间过电压有保护的浪涌电流,而不是变压器合闸的什么大电流!!!

网友D:
这个是微网50MW左右,涌流冲击最直接反应可从机组无功出力体现出来。

涌流抑制器不是浪涌保护器。去百度一下涌流抑制器是什么东东吧,我不是帮这个东西打广告。

下面是另一个微网,目前还有问题: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09/2010092812192800002-1.shtml

网友G:
我厂有五台8000KVA变压器但只有个别会出现空载合闸跳速断的我认为是断路起器内部机构引起三相合闸不同步造成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厂有五台8000KVA变压器但只有个别会出现空载合闸跳速断的我认为是断路起器内部机构引起三相合闸不同步造成的
就是我12楼说的三相同期性,这是一个原因。主要原因还是合闸瞬间的角度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还是合闸瞬间的角度问题。
1、谁与谁的角度?
2、一会说是电容,一会说是角度,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