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用断路器和普通断路器区别

楼主(2010-09-09):
变频器说明书上说要用无熔丝的断路器,他和普通断路器具体有什么区别?能用普通断路器取代不?

网友A:
肯定可以,变频器进线端可以采用熔断器(建议),也可以用断路器,就是普通的,没有说有专门的断路器

网友B:
最好不要用闸刀的那种,用空气开关就可以了。有专门的漏电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