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器人第一轴惯量的选择

楼主(2010-09-09):
当6轴全自由度或者4轴码垛机器人伸展开手臂并与地面接近水平,并且绕第1轴开始旋转,这是的转动惯量是最大的,对于第1轴来说。

如果第1轴伺服的惯量选小了会出现什么情况?如何选择这个惯量?

网友A:
每家机器人的机械结构不一样,不知道你说的是那种。

电机惯量不匹配的话,启动慢,停不下来,也就是设定高加速度上不去,高减速度电机停不下来。

普通日系伺服电机惯量匹配一般以5:1为好,以电机厂家提供参数为准

网友B:
起码会有一颗问题----工作久了伺服会报警停机-----因为电机过热、过载或者伺服报警

网友C(2010-11-26):
惯量会随着机械手臂的伸展不同的,所以对第一轴的要求不低。

网友:
可能经常报警,碰撞极限

楼主:
碰极限?有前馈的!

这次选小了确实,已经换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