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B变频器报警HPF.1故障 急!!!!

楼主(2010-09-09):
台达VFD-B变频器出现HPF。1报警    只要电机一负载就出现这个报警,有时候还出现OC报警,请教各位大狭有谁能知道的教下小弟处理一下,最近好多机台都出这问题,难受中。。。

网友A:
我知道怎么解决,电话联系13628514901

网友B:
电流传感器?线路板受潮?

网友C(2012-01-04):
我的这个变频器也报HPF.1这个故障,上电就报,电流互感器是好的(装在其它机器上可以用)请教各位了!!!!跪求答案!我的电话15306355312

网友D:
HPF.1为控制器硬件保护线路异常。

OC交流电机驱动器检测输出侧有异常突增得多电流

检查电机如正常应该是变频器问题

网友E:
GFF硬件保护线路异常,应该是变频器出了问题

网友E:
可以拨打中达电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1-58639595进行咨询

网友F:
我可以修。13830812651

网友G(2012-02-25):
检查电源,检查电路板电容,测量报故障时直流电压是否正常,或者先换主板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