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监控S200时离散变量怎么定义?

楼主(2010-09-09):
组态王监控S200时,数据字典定义离散变量时,不能用Vn.n定义,但组态王只能用S200的V寄存器,i/o离散数据定义时改怎么定义?
我是新手,向大家请教了

网友A:
V区不支持位的访问,可以使用M或没有使用Q来访问。

楼主:
组态王在S200中从m中能读出离散变量?手册上说只支持V寄存器,我明天试下

网友B:
组态王的数据字典是不能Vn.n(位信号)定义,但可以对字节、字存储器定义,你可以将你需要的离散变量(比如M2.0)所对应的字节(MB2)定义为一个变量(比如定义为“电机”),这样在组态王编程时,用“Bit(电机,1)”这个语句就可选中你需要的变量(M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