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FIBUS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10-09-10):
PROFIBUS与ACS800变频器通讯,修改51组参数。将参数51.04(PPO type)改为PPO4;将参数51.05(PZD3 OUT)改为3;将参数51.06(PZD3 IN)改为6;将参数51.07(PZD4 OUT)改为7;将参数51.08(PZD4 IN)改为10;将参数51.09(PZD5 OUT)改为8;将参数51.10(PZD5 IN)改为11;将参数51.11(PZD6 OUT)改为9;将参数51.12(PZD6 IN)改为12;
改后的数值分别代表什么意思,怎么计算出来的??
谁有没有这方面的详细介绍?

网友A:
那不是计算出来的,是一些指针,把通讯报文里的信息传给变频器中的相关参数的。

网友B:
ABB传动产品销售代理商(交流,直流变频器,变频器备件)
ABB传动产品的各类板载程序,软件(快速,准确,价格低)
ABB低压产品代理商(软起,空开,继电器,断路器等)
成套设备供应商(变频柜,软起柜,低压柜,中压柜)
电气自动化项目设计、工程改造,现场安装、调试及维修
风机变频器,水泵变频器,应用指导,培训等
风电变频器备件(部分供应,面议)

全新ACS600,DCS500备件,数量有限,欲购从速!

任强 (区域销售经理)
北京东恒通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手机:13810509837

长期合作或批量采购变频器等设备,可给最优惠的折扣。

有需要解决或咨询的问题,欢迎来电!希望业内人士,多多支持,指点。

宣传不当的地方,敬请谅解。

网友C(2010-11-22):
你有profibus模块的说明书吗?那上面有例子的,不用这么设置就可以,例子的设置更简单,但我没试过,过些天就试试。我以前都是按你说的这种方法设置的,都没有问题的,你要问为什么,解释挺麻烦的,你看看变频器使用手册的“现场总线控制”章节里面的“现场总线控制接口”一节,还有“profibus模块 用户手册”中有关PZD的部分,也许你就会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