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择电池插头接插件

楼主(2010-09-10):
我们雅马哈机械手控制器的电池是 后配的 总是出现接触不良的现象 买的是松下的镍镉电池 接头插不上 后来改装的 不好用 请问哪一种插头适用啊

网友A:
001.基板用连接器
002.带有张力释放装置的刚性电插头组件
003.电连接器及使用这种电连接器的电子仪器
004.带滤波器的电连接器
005.设有减振器的汽车用发条式连接器
006.电气连接箱
007.安全连接器
008.改进的高频电连接器
009.导线连接方法和导线连接端部结构
010.设有承载件的发条式连接器
011.电连接器
012.具有切换开关的转换器
013.用于无屏蔽绞线对电缆的接插件
014.电气装置的接触系统
015.表面安装型连接器及其电触头
016.单电压或双电压插接器
017.连接器
018.插头/连接器模注装置
019.电气连结器
020.电气连接器
021.用于同时电连接多根导电体的螺栓式电连接器
022.印刷电路板连接器
023.电路板用的连接器
024.连接器
025.壳体组合件及使用它的电气装置
026.电连接盒
027.阴性电接触元件及适于容纳该元件的电连接器外壳件
028.电线剥离装置
029.带悬挂臂的多片壳式电路板边连接器
030.电路板锁定器组件
031.绝缘位移接触元件
032.通讯设备中配线架的接触装置
033.将电子设备连接到车辆电力系统上的连接器
034.带接线卡头的薄膜电路
035.绝缘位移连接器
036.机动车控制装置
037.压入配合接触电线装具的制造方法及设备
038.微电机减振元件及用其装备的微电机
039.面板安装用连接器
040.电连接器及其外壳
041.含弹簧连接元件(SCE)的高密度大电流容量焊盘至焊盘连接器
042.夹子及其方法
043.电接触线夹和装有这种线夹的线夹装置
044.把接头压接到电线上的装置
045.控制电线接头压接装置操作的方法
046.压接电线接头的方法及装置
047.低外形表面安装的电连接器组件
048.模块式交接配线系统
049.连接器压紧装置联锁板
050.高速数据传输用标准插头
051.节能灯座
052.防止冲击电压的D子接插件
053.小间距的双排齿连接器
054.表面安装式电气接插器的接地罩
055.连接器
056.安全记忆灯头
057.印刷电路板上的电气插脚件
058.扁平电缆用连接器
059.管接头及其部件
060.连接器与电路板之间的连接结构以及采用该连接结构的连接器
061.螺栓固定式连接器
062.屏蔽电缆接地机构
063.定型件组合式电气装置
064.屏蔽式接线组件
065.多极电接插件
066.有选择地实现电气连接的经改进的系统
067.压接端子
068.接插组件
069.带有对准装置的边缘插卡连接器
070.自锁式配合接头结构
071.用以使一环形波纹管作电气连接的方法和结构
072.同轴连接器
073.连接器的电线护套
074.用于建立电气连接的装置
075.电线装配装置及装配电线的方法
076.需要低插接力的阴和阳电连接器
077.用于卡槽式紧固在支承导轨上的电气卡件、模件、安装器具等的脱锁装置
078.电气设备用的接线端子
079.带有预装数据接头的智能卡连接器
080.用于制造压焊电线束的装置和方法
081.接插件连接组件
082.电路板安装用连接器的紧固装置
083.连接器的插头接点及其加工方法
084.安装印刷电路板的电气连接器
085.无绳电器及其接头
086.直角电连接器和插接工具
087.用于互联、插件和半导体组件的接触结构及其方法
088.汽车灯的灯泡座
089.通用的键卡片边缘连接系统
090.一种个人计算机卡连接器
091.电缆终端
092.将导线联至端子的方法及其装置
093.联接器的电缆配接状态指示和检查装置
094.电连接盒和电子电路单元之间的电连接结构
095.卡装连接器
096.具备基板卡止部件的电连结器
097.电气设备的接线端装置
098.包括绝缘移位式电连接装置的用于电子存储卡的电连接器
099.电路部件和电接线盒
100.安装在电路板上的连接器
101.高性能卡缘接插件
102.边卡连接器组合件
103.组装接插件
104.连接器
105.电气插接件
106.电气设备的连接件
107.连接器制造方法及用于此的金属模具
108.在电接触中提供可控阻抗的设备
109.插头、插座式电连接装置
110.端子锁定系统改进的电气接插件
111.便携式电子装置中电池固定部件的结构
112.电连接器
113.带偏置导向装置的电气连接器组件
114.零插入力电接插件以及端子
115.导电触头
116.同轴连接器以及固定这种连接器到电路板上的方法
117.电接插件、壳体和端子
118.一种电池插座组件
119.集电环的修复方法
120.用于软性电路板的接插件
121.测试连接器的装置
122.装配接线器的工具
123.用于集成电路卡接插件的栓锁
124.用户身份模块卡接插件
125.电插座用的接线柱位置保证系统
126.连接器模块
127.带有测试和跳线通道的连接器模块
128.接线装置
129.线圈的接头装置
130.具有端子保持器的电连接器
131.电接插件
132.连接器及其制造方法和模制装置以及定位器的安装方法
133.用于燃料箱的连接器安装结构
134.电连接器
135.可锁定电连接器
136.蓄电池接线头
137.电气接插件
138.带有改进的保持装置的电气端子联接器
139.密封式电气接插组件
140.机械整流电动机
141.电气连接件,内燃机点火设备和其制造方法
142.插座装置
143.阳插头
144.有止动器的连接器组件及制造该连接器组件的方法和模具
145.导电的构造片
146.用于电连接一个同轴电缆和一个连接器的装置
147.电气连接器
148.用于快速连接和断开的连接器
149.装配与电连接如电路断路器或类似模块化器件的装置
150.密封电气连接器
151.用于电缆或电线进行电气连接的螺丝接头
152.端子和压接连接器
153.线缆导向的方法和装置
154.电动机的电刷装置
155.灯头插座和其生产方法
156.接头连接器,端接附件及连接器壳体
157.碳刷夹
158.带有帽型保持架的连接器
159.具有双线插入能力的绝缘位移端接件
160.集成电路插座
161.整流子及整流子电动机
162.IC卡连接器屏蔽的接地
163.连接器及其盖
164.减少串话干扰的连接器
165.电线定位器
166.折叠式数据通信机
167.终端插座组件
168.电连接盒的电连接结构
169.弹性连接器
170.密封件
171.保护器在接线器中的安装
172.电连接件
173.安装接插件的插座
174.电气连接器
175.电气接线盒
176.供带送产品使用的具有改良卷压机构的动力卷压工具
177.刮水器的减速电机及在其上安装碳刷架板和电气元件的方法
178.换向器
179.阻抗受控互连装置
180.用于电导线的非焊绝缘移位接线的组合式接触器

网友B:
南京三门湾电器有限公司积累了几十年的生产配套经验,经改制于2005年在南京成立,专业致力于中、高档接线端子生产和销售。产品有日式组合型接线端子,欧式框压型组合接线端子、弹簧型端子及线路板PCB端子.线路板接插件等各种类型.和朋友联合生产大电流重载插座.数控机床电子手轮等,拥有几十个系列,上千个规格。公司部分产品已通过欧共体CE安全认证,广泛应用在电力、电子、电信、轨道交通、工厂自动化等诸多领域。

公司在产品开发、市场营销、质量管理、客户服务,多方努力提高,增加企业实力及竞争力,不断完善我们的产品和服务,在国内各地设有办事处,产品配套出口远销国际市场。 以客户为重,努力以卓越的质量,领先的技术,齐全的品种,合理的价位和最好的服务来满足客户最的要求。

主营产品或服务:接线端子.钢导轨.控制柜过滤网;保险端子;试验端子;双层端子;三层端子;屏弊端子;抗干扰端子;PCB端子;机床电源开关锁;数控机床电子手轮;电源防雷产品

主营行业:端子台、接线座 PLC 低压开关柜 高压开关柜 配电柜 电工电气设计

主要经营品牌:三门湾品牌端子(NJSMW)

主要客户:开关厂.机械控制公司.自动化集成公司

公司凭借先进的管理模式, 完善的工艺设施及精湛的模具加工技术和装备,为保证电气辅件产品的质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承蒙国内外新老客户的长期热情惠顾和友好合作,公司经过了近几年艰苦创业,引进一批先进的生产专用设备和技术人员, 产品畅销全国各地及配套出口东南亚及欧美国家,销售额连年增长。

目前公司已通过《电力工业电力系统自动化设备质量检测试中心》出具的检测报告、并且通过欧共体CE认证,生产十几个系列, 五百多种规格的产品,完全符合IEC947-7-1标准。

公司以“连接无限,畅通无阻”的理念,不断探索,不断前进,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自身的努力奋斗,为世界的连接技术作贡献!

在新世纪,南京三门湾品牌将继续树立良好的信誉,与海内外各界朋友携手共进!

联系方式:
陈泽桥 先生(销售 经理)
电 话: 86 025-58816835
移动电话: 13952069951
传 真: 86 025-58816856
地 址: 中国江苏 南京市下关区四平路晓街27-3

公司网址: www.smwdq.com.cn
www.njsmwdq.com.cn

网友C: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只要自己耐心的动手做一个,会解决问题的。

网友D(2011-09-13):
中国端子门户网是最专业的端子行业平台,提供接线端子_端子台_PCB端子_端子排_接线板_端子板等产品的最新讯息和品牌信息。

产品覆盖面十分广泛,囊括了:
端子
连接器 接线端子 接线产品 PCB端子 其他端子 单层端子 双层端子 电流端子 电压端子 弹簧端子 冷压端子 穿墙端子 栅栏端子 更多 端子材料
PVC料粒 套管 塑料 LCP系列 PA系列 PPS系列 PC系列 PC/ABS系列
端子配件
端子台 端子排 端子座 端子盒 冷压端头 PXC行线槽 继电模块 钢铝导轨 波纹管/接头 端子设备
端子机 注塑机 冲床设备 检测测试机 磨具 焊锡机 打标机 振动盘 剥线机 组装设备 更多
五金工具
建筑五金 装饰五金 日用五金 气动工具 电动工具 研磨工具 手动工具 工控电气
相关电气 传感器 变送器 热电偶 变阻器 电子手轮 系统设备 工控模块 其它相关
电子元器件
电阻电容 电声器件 集成电路 显示器件 二、三极管 贴片电位器 其它光电元件 行业设备
广电设备 机床 冶金设备 特种设备 机加设备 木工设备 其它设备

在中国端子网,客户可以进行接线端子的采购,营销及企业推广等服务还提供企业展示、企业广告、产品发布、产品采购、技术交流论坛等服务。

免费注册就可以形式以上权利,快来加入中国端子网吧。http://www.cnduanz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