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过西门子DP/DP COUPLER的高手

楼主(2010-09-10):
请教用过西门子DP/DP COUPLER的高手,如何建立两台CPU315-2DP通过DP/DP连接,硬件如何设置,我建立硬件后通讯就是建立不起来

网友A:
2台CPU315-2DP无需使用DP/DP COUPLER呀。

你是需要链接2个DP主站网络嘛?

网友A:
对于DP/DP Coupler连接的两个网段,通讯速率可以不同,因此DP/DP Coupler非常适用于不同通讯速率的两个Profibus-DP主站系统之间的数据通讯,但是对于通讯数据区,网络1的输入区必须和网络2的输出区完全对应,同样网络2的输入区必须和网络1的输出区完全对应,否则会造成通讯故障.

网友B:
1,DP/DP COUPLER的网络地址设置正确吗? 不能与网络中的站点有冲突

2,你在程序中有没有将相互传送数据对应。

网友A:
两套PLC的硬件配置及程序下载到CPU后,将OB85-OB87加载到CPU 中防止因通讯故障导致CPU停机.

如果有连续的数据区(组态为”Total length”)必须在OB1中调用SFC14(DPRD_DAT)、SFC15(DPWR_DAT)以保证两个网络之间的所对应得数据通讯在一个通讯周期内完成。

网友C:
找个手册看看就知道了的

网友D:
西门子ABB施耐德赫斯曼莫迪康AB罗克韦尔菲尼克斯升级换代产品高性能现场总线产品,可替代进口产品北京西山军通张宏年1369310091515710059057QQ:489503206现在用进口的,给你降低一些成本;现在用国产的,给你提高些档次。坚持国产化,为民族企业谋福祉

网友E:
如果无法建立与PLC的通讯连接,请按以下步骤进行排查:a)检查所用电缆。?如果是和S7-200/300/400进行PPI/MPI/Profibus/通讯,可使用MPI电缆(两端针脚对应为:3-3,4-4,5-5,8-8)或Profibus电缆(两端针脚对应为:3-3,8-8)。?推荐使用西门子紫色的Profibus电缆和Profibus总线连接器(或称DP接头)。?可以使用自制的屏蔽双绞电缆,但应妥善处理屏蔽和接地问题。西门子不对自制电缆做任何形式的承诺和保证。?如果使用DP接头连接网络上的多个站时,请务必注意DP接头终端电阻的状态::网络两端的接头为ON,中间的为OFF;两端接头进线端接电缆。b)检查和确认PLC通讯口的设置。?波特率是多少??站地址是多少??选择的是什么协议?c)在ProTool和WinCCFlexible中检查通讯设置。?通讯同级的地址要填PLC实际站地址一致。注意:如果是S7-300/400的话,需要设置槽号(槽号要Step7硬件组态中CPU的槽号一致)。?OP的地址必须是唯一的,不能和该网络中任何设备的地址重复。?波特率必须和PLC设置的一致。?配置文件Profile要与网络使用的协议一致。注意:与S7-200通讯时,面板可以有多种选择,而PLC是协议自适应的,无须在MicroWin中设置,只需在MicroWin的系统块中设置端口号和波特率即可。?选择“总线上的唯一主站”。d)检查是否正确使用面板背后的通讯端口。?与S7-200/300/400进行PPI/MPI/Profibus通讯时使用的是IF1B口,面板背后的IF1B的拨段开关应保持出厂设置,都拨向OFF。

网友C:
还没有搞定吗  找我 我给你手册

网友F(2010-12-17):
应用于不同厂家主站之间的数据通讯;
两个网络可以使用不同的波特率;
分别配置组态,下载到主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