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发烫问题一直都没解决。

楼主(2010-09-10):
新买了一台功率25W减速比为20:1的小型电磁刹车电机,驱动1米长200MM宽的小流水线。流水线上的负荷也就是铝制小盖子。今天让流水线开了4小时,线上没有东西。电机发烫到70摄氏度。有关电机的功率在买之前都己咨询过厂家,跟据我的要求是厂家帮我选的功率。请问问题出现在哪里呢?是电机没接地吗?

网友A:
空载看看,就是电机轴端与减速机断开,看看发烫不?再检测下运行电流和空载电流。

网友B:
1,70摄氏度的温度不是很高的。

2,你的电机线路有没有问题?如机械卡,负载太大,缺相运行

3,温度高与电机接地是没关系的呀,接地是保护。

网友C:
这种微型电机就是选个50w、100w的又能值多少钱?买个大点的不就得了,要是选小了重新换大的,那还不够折腾的呢!

楼主:
回2楼:电机线路应没问题,电机三根线,有两极线接个小电容,再接L ,另一根接N。更不可能缺相,是单相嘛,负载不大,是厂家帮我选的。测的70度,是测的电机体上面的漆的温度。实际上应不止70度。

网友D:
1、温度偏高,在允许范围内。

2、如果希望温度降低,那就加油、不要张得太紧、减少摩擦、更换大功率的电机。

网友D:
还有,刹车电机没得啥用,浪费钱。

网友E:
70度在我这里,不算高。我这里最高的有90多度。

网友F:
这些小型的电机是很烫的了。别怕。这么小功率估计是罩极式的。有没有电容啊?罩极式的温度会比较的高的。

网友G:
小马拉大车 你砸不弄个10瓦的

网友H:
最好选个大的,以前我也用过小的,发现发热也是很大,最后换了个大的约好点,比较小的在空载的时候发热也大,只能推测电机问题。(以上回答只能做参考)

网友A:
如果不想检查空载情况,那么老菜鸟的建议可行,检查机械传动部分,皮带张紧度,摩擦力等;

检查空载和运行电流的目的是分清是电机的问题还是机械部分的问题,这样才能有的放矢。

网友C:
电机厂家推荐?他们考虑到你的机械的实际状况了吗?他们的话就那么正确吗?25w的电机的过热保护电器都不好选规格啊!太小了!对这种电机,其机械负载的摩擦力矩、惯量等相对此大些的电机来说可能都是可以忽略的,而对于25w电机就必须考虑了,很可能是小马拉大车了

网友I:
同意12楼的看法,选择个功率大点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B:

1,70摄氏度的温度不是很高的。

2,你的电机线路有没有问题?如机械卡,负载太大,缺相运行

3,温度高与电机接地是没关系的呀,接地是保护。

网友C:
要是真的发烫,为什么热继电器、空开之类的没有保护性动作?是不是你根本就不好配置啊?

楼主:
就是一个25W的小型减速马达,接一个小电容,然后是插头插在插座上,流水线就开始走了。

网友K:
你最好换个大点的功率的,我们这边也做过这样的机器。但是验收时客户说电机咋这么烫,我们说啥他都不信。最后只好换了个大功率的电机。

网友L:
电机选的小了。。。。

网友M:
从减速器出来的位置断开负载,空运行电机跟减速器试试,如果这样电机还发热的话可以直接联系厂家更换,如果电机不热的话,就要检查一下你的小流水线,看丝杠,丝母是不是憋劲;或者导轨有什么地方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