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ES2PLC 读取04PT-E2数据问题

楼主(2010-09-10):
我用台达ES2 PLC读取04PT-E2的数据,设了CH1,CH2的模式之后,直接在D9900里读数,为甚么一直都是零,并且模块显示错误.请教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要用from 指令的

网友B:
你说的是温度模块,是吗?

网友A:
你看那个型号就知道是温控模块了啊

网友B:
用先TOP读温度模块℃值。再用BMOV指令把M9900转移到存储器D,K4,OK了,

网友A:
对:机电科技 关于

用先TOP读温度模块℃值。再用BMOV指令把M9900转移到存储器D,K4,OK了,

内容的回复:
不要听他瞎说  连指令都没搞清  top 是写指令

楼主:
谢谢各位,我弄好了,就是先TO定义模式,再MOV把9900里的读出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