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电源电器擂台第三期--变压器输出侧三相不平衡

楼主(2010-09-10):
         现有一变压器10kv/400v,低压侧在ME开关显示电流有三相不平衡现象,三相电流运行时分别为:2800,3000,2700A左右,变压器是3150kva,负载都是三相异步电机,没有单相负载。

注:在降压变压器中,三相不均衡的现象非常常见,并且全部是中间一相功率较大,请分析下原因。

工控电力电源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末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先量一下低压侧三相电压的相电压是否正常,如果电压不正常,说明变压器本身有问题,如果电压正常,说明线路有问题

网友B:
先确定是否是由变压器本身原因引起,可以查查一次侧电压与电流是否平衡。另外看看变压器的电角度运行是否正确,先排除变压器一侧的原因。其次接着看看负载是否有异常,负荷分配是否合理,若有无功补偿设备,检查无功补偿的电流是否平衡,一步步排除引起电流不平衡的原因。

网友C:
 三相不平衡的原因:

1、 绕组匝间短路引起。此种故障多为变压器过负载或绝缘降低造成,出现匝间短路时,变压器输出电压异常,有时会有过热和声音异常的现象伴随。
2、 分接开关档位不正确引起。分接开关是用来调节电压的,如果档位不正确,不能与实际的电压相匹配,会引起输出电压的过高或过低。
3、 三相负荷不平衡造成。如果变压器二次的三相负荷不平衡,会造成变压器的三相电压变化,输出电压异常,严重时,出现相电压升高1.732倍。
4、 高压侧出现缺相。高压侧出现缺相,会引起低压侧输出电压的严重不平衡,甚至造成低压设备损坏,高压缺相的原因很多,但一般都是由于检修不到位等原因造成接线部分烧坏或老上级线路故障造成 的。

网友D:
可能原因有以下几点

1、三相负载不平衡引起中性点位移,使三相电压不平衡。
2、系统发生铁磁谐振,使三相电压不平衡。
3、绕组局部发生匝间短路和夹层短路,造成三相电压不平衡。

产生危害有以下几点

1. 对配电变压器的影响

(1)三相负荷不平衡将增加变压器的损耗:

当三相负荷不平衡运行时,变压器的负荷损耗可看成三只单相变压器的负荷损耗之和。

(2)三相负荷不平衡可能造成烧毁变压器的严重后果。

(3)三相负荷不平衡运行会造成变压器零序电流过大,局部金属件温升增高。

2. 对高压线路的影响

(1)增加高压线路损耗

(2)增加高压线路跳闸次数、降低开关设备使用寿命.

3. 对配电屏和低压线路的影响

(1)三相负荷不平衡将增加线路损耗

(2)三相负荷不平衡可能造成烧断线路、烧毁开关设备的严重后果.

4. 对供电企业的影响

供电企业直管到户,低压电网损耗大,将降低供电企业的经济效益,甚至造成供电企业亏损经营。
变压器烧毁、线路烧断、开关设备烧坏,一方面增大供电企业的供电成本,另一方面停电检修、购货更换造成长时间停电,少供电量,既降低供电企业的经济效益,又影响供电企业的声誉。
5. 对用户的影响
三相负荷不平衡,一相或两相畸重,必将增大线路中的电压降,降低电能质量,影响用户的电器使用。
变压器的损害,会影响用户供电,轻则带来不便,重则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如停电造成养殖的动植物死亡,或不能按合同供货被惩罚等。中性线烧断还可能造成用户大量低压电器被烧毁的事故。

网友E:
1、变压器自身绕组有问题;

2、用电负载绕组匝间出现问题;

3、补偿设备问题。

网友F:
在降压变压器中,三相不均衡的现象非常常见,并且全部是中间一相功率较大,请分析下原因:

我的分析:

是变压器铁芯结构的原因,变压器铁芯是倒(日)字结构,

二个边柱的铁芯比中间柱的铁芯的漏磁要稍大一些。

所以,在电-磁-电的转换中,

造成中间一相的功率较大,

网友G:
3150KVA-10KV/0.4KV降压变压器低压电流较大,EM-系列空气断路器进出线(母排)排列紧凑,电流互感器距离很近。普通电流表普遍采用LMZJ1-0.5  等母线型穿心式电流互感器,互感器的二次电流是从一次电流(母排)的交变磁场感应来的,而二次电流同样也会产生一个交变磁场,这一磁场的一部分磁力线在延铁心与一次电流的磁场反向运动(抵消),而另一部分会与相邻的闭合导体交链而产生感应电流。B相与两个电流互感器相邻,所以B相的二次电流略大---表计略大,其实并不是B相一次电流大。至于A C两相的不相等;是因为三相负荷的不完全对称。即使是电动机负荷也会因无功补偿等因素而不完全对称。

网友H:
高压方面还得学习啊

网友I:
有些观点我认同,王秀的明理的

网友J:
在降压变压器中,三相不均衡的现象非常常见,并且全部是中间一相功率较大,请分析下原因:

在三相电力/配电变压器的铁芯结构上,为节省硅钢片材料和减少电力设备体积,变压器铁芯窗口是呈现倒下的“日”字形结构,二个边柱的铁芯比中柱的铁芯的漏磁要稍大一些,也就是说客观上磁路不是完全密闭的,所以,在电-磁-电的转换中,中间相的输出电压和端部感应静电都高;与此相类似,中间相的电流也会大些,从而造成中间一相负担的功率较大,但不管怎样只要二次侧输出电压的电压调整率不超过规定值(-5%—+10%)即可。当变压器电压和容量等级较高时,很多变压器也不得不在增加2个边柱,即形成三芯柱套包、两边柱辅助铁芯的结构,也是基于力图改善漏磁效应,防止三相负载不均衡的现象。

事实上,按照电力部门日常运行的经验,10KV电力线路入户高压侧跌落式熔断器也都是中间相最易出现跌落熔断现象,在客观上也佐证了上述观点。

网友K:
停下来,先分别测一下变压器的高‘,低压绕组的阻值.再或就是电流互感器放置的原因而引起的误差了

网友L:
三相磁场的干扰造成自己的想法

网友M:
应该是变压器本身问题,设计缺陷

网友N:
三相变压器输出电压不平衡的原因有:
1、原边电压不平衡,或者原边缺相造成的。
2、只要原边是平衡的。变压器副边输出空载电压就是平衡的。
3、如果副边的三相负载不平衡,那么也会造成输出电压的不平衡。特别在输出线圈为y接,又有中性点,又不直接接地的情况下,尤为严重。
4、虚接的情况,就相当于缺相。那当然三相输出电压就不平衡了。缺相的那一相,电压要低,低多少?要看是什么联结组了。

引起变压器的输出三相不平衡的还有:三相负载不平衡;变压器本体中三相直阻不平衡等。

全部是中间一相功率较大,有可能是感应出来的电压造成的。

网友O:
注:在降压变压器中,三相不均衡的现象非常常见,并且全部是中间一相功率较大,请分析下原因。

啡 是因为变压器中间的硅钢片的形状原因引起的吧,且变压器输出电压本身就有个差值变化的,只要不超出范围就行啦。

楼主:
本期擂台共15人次参赛,经评选

一等奖50MP获得者:
topkingjun       PistoN

二等奖10MP获得者:
wangxiu1953    王秀
大笨梨                大笨梨

jiemushui          工作两年多

三等奖30积分获得者:
wain0222       永不止步

skienct            skienct

wml0060         明理

张立旺              yipin

如对评奖结果有意见或建议请Q:81961300,Email:haoge_18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