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过东元伺服的朋友,通讯线定义和软件

楼主(2010-09-10):
请教大侠,我公司一些伺服是东元TSDA20B的,我找了说明书,通讯线接口定义是

驱动器端2 ————————3 PC端

                3 ———————— 2

                5 ———————— 5

                                                    4 、6端接

                                                    7 、8端接

同样是rs232,怎会有多种接法呢,有的4、6;7、8不端接也可以的嘛。请大侠们讲讲这东元伺服准确接法呢,还有这款TSDA系列的通讯软件哪位能帮忙找找吗.

网友A:
“有的4、6;7、8不端接也可以的嘛。”

这几根线是硬件握手信号,用不用接,取决于通讯程序选择的握手方式。

楼主:
也就是说同是rs 232,通讯程序选择的握手方式不同,接法可能有所不同喽?

网友A:
也就是说同是rs 232,通讯程序选择的握手方式不同,接法可能有所不同喽?

如果是软握手,4、6、7、8是不需要接线的。上面的接线,应该是驱动器不支持硬握手,但PC使用了硬握手方式。把PC发出的握手信号直接连回PC自己,骗一下通讯软件。

楼主:
感谢刘工的解答,关于这个软握手、硬握手可有资料吗,如刘工有时间帮个忙,哪里可了解到。

网友A:
"关于这个软握手、硬握手可有资料吗,"

您随便找本早期的《微机接口》或者“串口技术”什么的,上面一定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