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LC控制系统配置问题?在线等,急!!!

楼主(2010-09-10):
小弟正在做一个工程,要求车间内所有的设备全部进入计算机系统进行监视和启停控制,我统计了一下I/O点数:AI 6点,AO 18点;DI 290点,DO 156点。打算上PLC控制系统,包括一台集中的PLC控制柜冀一套上位机控制系统,以前没怎么接触过,哪位高手能给个这个控制系统的配置清单?例如:PLC的型号、参数、要求、上位机及电源的要求等等,小弟在这里多谢了!

网友A:
准备用哪个品牌的

找合适的代理商就差不多了

www.yteader.cn

楼主:
一本好点的品牌都可以,问题是我这里现在没有代理商的联系方式~

网友B:
到西门子、罗克韦尔、施耐德等品牌厂商的网站上获取你所在区域办事处的联系方式,然后与他们联系获取相应的商务/技术支持或是请他们推荐合适的代理商/集成商,这样会省事得多。

网友C:
我可以给你些建议。详谈QQ:57577105

网友D:
用三菱的PLC 挂模拟量模块 加维纶的屏 比较的划算

QQ:410354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