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hmi通过串口和计算机连接如何实现实时通讯

楼主(2010-09-10):
计算机上通过vc++6.0编程,读写串口为何与hmi通讯不上呢,还需要什么?具体怎么实现?

串口应该没问题,计算机上的eb8000在线模拟与hmi通过串口可以传递数据。

多谢达人指点O(∩_∩)O

网友A:
首先,您要说清楚您的具体问题,是不是想用上位机的组态软件监控HMI?那么在这个问题下为什么要用在线模拟?

在线模拟的概念是PC直接跟PLC连接。没有HMI,怎么可以监控?

串口传递数据分很多种,您是自己做的组态软件嘛?还是串口调试工具?

成就工控专家,威武一统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