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cpu226cn和5台西门子mm440变频器的uss通信问题

楼主(2010-09-10):
我用端子控制5台变频器的起停。在5台变频器任何一台没有启动时,从uss控制块送出的数字量速度信号,五台变频器都能接收到。uss输出控制字error显示为0.(无错误)。但是只要其中一台变频器启动后,从uss控制块不能送出的数字量速度信号,uss输出控制字error要么显示为1.(驱动器无响应),要么出现3号代码(驱动器校验出错)。刚开始以为是cpu266cn 的24v的负端(m)没有和变频器的2号端子(隔离输入的0v)没有连接。变频器的地线和cpu的底线都接了。希望高手指点下。

网友A:
这是西门子官方网站yming版主的解释,请借鉴吧

S7-2xx使用USS协议通讯不正常的一个重要原因。

485的通讯,本质上是+/-电压信号,要想正常通讯控制变频器,实际上必须定义0电位!也就是说:尽管485是两根线通讯,如果没有定义0电位,根本不可能正常通讯!(之所以有些人说 被S7-200的USS通讯搞死,实际上就是没搞清楚这一点地的问题)。怎样定义0电位呢?就是要把S7-200的M点接地,(我指的是那个给传感器用的24V的0V点M,它实际上是+/-电压的0V)这里的地,是指整个通讯系统定义的地,也可以把它最终定义(连接到PE),否则永远甭想把USS通讯搞定。看似干扰,实则不是!是整个485通讯没有0V电位,而485规范对信号的灵敏度是0.2V。注意:S7-200的PE点只是连接插头的外壳。

在使用DC/DC/DC的时候往往还好一些,因为24V的M点是连通的,经常会已经接了地。但是使用AC/DC/RL的就要特别注意,尽管你可能不使用传感器,但如果要使用USS通讯,一定要将传感器电源的M端接到通讯系统的地。

因为,这只和S7-200有关,所以把帖子发到这里。

================================================================

看过下面几位网友的指正,经分析,主要的问题在于:如果没有接地,共模干扰电压很容易超过通讯端口元器件的极限,产生错误报文。

网友B:
干扰了,开机后通讯断了。

网友C:
信号地尽量单独使用,一般用通信线的屏蔽层连接。主要是干扰问题,尤其是与变频器连接时。在这里建议用光通信。比较可靠。

网友D(2012-08-16):
师傅们,,我用带屏蔽层的电缆连接而且S7-200通信口PORT0的3和8确定已经和MM440的29和30联通了,,,上面说的关于接地问题我把S7-200的M和变频器的0V都接到了一起返回的错误类型还是变频器不能响应的···················师傅们能不能也指点一下的··

网友E:
恩 电磁干扰抑一直是个扰人的问题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