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台达的伺服里的电子齿轮比会有多个分子的,一个不就够了么??

楼主(2010-09-10):
各位老师:

           为什么伺服驱动器里面会有多个齿轮比分子的,而分母就一个,那么多的分子是干什么用的呀??

网友A:
可以用来换挡。

最简单的,可以用来做手轮倍率的选择。

楼主:
怎么使用的,还是不怎么明白

网友B:
P1-44、P2-60、P2-61、P2-62这三个参数的设置值代表可能的电子齿轮分子,依据GUM0和GUM1引脚的输入状态进行切换以决定采用哪个。无定义默认P1-44的设置。需要静止时切换以防冲击过大。GUM0和GUM1在CN1 I/O中,DI码为43、44

网友C(2011-01-14):
学习了,没想到台达的伺服还有这个功能

但是我用的是ASDA-B2系列的,CN1中的43脚定义的不是GUM0.我调这个电子齿轮的分子时用的是P1-44

希望高手能够详细加以指教!

网友D(2011-04-01):
可以用来切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