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的黑屏 谁能修

楼主(2010-09-11):
谁能解决昆仑通态的黑屏   我估计是主板的设计缺陷

网友A:
只要是东西都有可能会坏的,是不是设计缺陷或产品质量缺陷得看情况。

如果个别处问题,还是别欲加之罪,如果楼主一次用了很多块,大部分都存在同样的问题,倒是可以怀疑。

楼主:
买了6套  全部在3个月至2年间出现黑屏,    主要现象某次为断电后就无法再启动  黑屏

网友A:
呵呵,这种情况一般是厂家采购吃回扣买劣质零部件造成的。

在中国,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快不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种情况一般是厂家采购吃回扣买劣质零部件造成的。

在中国,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快不富。

昆仑通泰的屏是很一般,也不至于楼主这么严重呀。仔细检查电源,接地措施方面加强。

网友C:
你好,我可以维修 ,有需要 请联系18675858850

网友D:
联系当地的经销商,昆仑通态的售后服务很好的,我们公司用了200多套,貌似也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啊,软件的功能非常强大,触摸屏清晰度还是很好的。我力顶昆仑通态

网友E:
主板设计都用了好多年了,军品都是用的同样主板设计   在哪买的 直接发厂家维修就行

网友F(2010-10-21):
我们公司专业维修PLC、变频器、触摸屏、伺服、数控,所有品牌都能修,要是有需要联系我就行。

北京海盟路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石红玉
公司电话:010-51945788
手机:18610102569
传真:010-51945788-90
联系人邮箱:himoon_shy@126.com
公司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杨庄路110号华信大厦1009室 邮编:100043
公司网址:http://www.himoon.com.cn
QQ:982350957 MSN:himoonsales2@hotmail.com

网友G(2010-11-27):
黑屏常见问题处理
问题现象:加电黑屏,主板板指示灯不亮,没有任何反应
解决方案:
打开后盖,用万用表测量24V供电电源是否有电压,如果没有电压的话请更换电源;
在确认供电电源正常的情况下用万用表测量触摸屏的底板电源电压,如果没有电压则是底板电源问题需要联系对应商务,联系方式请去网站www.mcgs.com.cn查询。

问题现象:加电黑屏,有“嘀”的蜂鸣声,主板指示灯亮,背光灯不亮,点击触摸屏没有声音
解决方案:
重做系统加电测试[重做系统(请看第五章更新NK的方法)加电测试,],若正常则说明是NBOOT损坏或者是NK丢失导致;
若现象重现,则可能是器件故障(内存、CPU、NAND)导致无法启动NBOOT、EBOOT和NK文件,请联系对应商务,联系方式请去网站www.mcgs.com.cn查询。

问题现象:加电黑屏,有“嘀”的蜂鸣声,主板指示灯亮,另一个指示灯在闪烁,背光灯亮,点击
触摸屏没有声音
解决方案:
重做系统加电测试[更新NK],如更新后正常则是NK加载异常导致;
检查启动画面位图信息,若启动画面位图信息本就为无画面(黑屏)则更新位图;
重现插拔液晶线,若插拔后正常则是液晶线接触不良导致;
在A、B、C三中情况都正常的情况下则说明是液晶逆变器导致的黑屏,这种情况请联系对应商务,联系方式请去网站www.mcgs.com.cn查询。

问题现象:加电出现启动画面后黑屏,有“嘀”的蜂鸣声,主板指示灯亮,另一个指示灯在闪烁,背光灯亮,有鼠标指针,点击触摸屏有声音(前提mcgsTpc系统设置中设定了支持蜂鸣器鸣叫功能)
解决方案:
这种情况是服务程序CeSvr丢失或者损坏导致,请更新服务程序CeSvr[CeSvr 服务程序]。

问题现象:工程运行中出现黑屏现象
解决方案:
点击触摸屏看是否恢复正常,若正常则是设置屏保的原因,如还是黑屏请断电重启根据前4种情况进行判断。

网友H:
你是怎么使用的啊?我们公司也使用了好多,貌似没遇到过你说的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联系当地的经销商,昆仑通态的售后服务很好的,我们公司用了200多套,貌似也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啊,软件的功能非常强大,触摸屏清晰度还是很好的。我力顶昆仑通态

我也建议楼主联系代理商

网友J(2014-06-24):
问题现象:加电出现启动画面后黑屏,有“嘀”的蜂鸣声,主板指示灯亮,另一个指示灯在闪烁,背光灯亮,有鼠标指针,点击触摸屏有声音(前提mcgsTpc系统设置中设定了支持蜂鸣器鸣叫功能)
解决方案:
这种情况是服务程序CeSvr丢失或者损坏导致,请更新服务程序CeSvr[CeSvr 服务程序]。

通过什么来更新CeSvr?????急,具体方法

网友K(2018-01-08):
看是不是老款的板子,老款的板子背光电源是单独的,背光电源电路坏了,我有一台就是这样

网友L(2018-10-06):
估计是开关电源坏了吧

网友M(2018-11-08):
蓝屏进不了系统

网友N(2018-12-25):
我的也坏了,是TPC6463H的昆仑通态,貌似没有你说的几项。故障现象是:接通电源没反应,屏先是开机闪一下,是暗的,待一分钟,屏有竖条纹能亮一点,主控板是S3C2440的,电源灯亮,主控板上的灯也亮,启动不起来,可以肯定是程序问题。因为,有一台先前是好的,一台是坏的,将两台的屏及底板高压板交换都试了是好的,核心板其中一块是坏的,好的变成坏的以后,开机两台反应情况都差不多,因此可以断定是程序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就这样报废了可惜了。

网友O(2019-08-14):
引用 网友P:
买了6套  全部在3个月至2年间出现黑屏,    主要现象某次为断电后就无法再启动  黑屏

应该怎样维修呢

网友Q:
引用 网友G:
黑屏常见问题处理 问题现象:加电黑屏,主板板指示灯不...

-------------------------你好,您说的CESVR服务程序怎么更新,出这方面的问题我该看些什么资料。谢谢

网友R:
黑屏是怎样一个概念啊  您的问题表象说明白啊

网友S:
换吧,一个屏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