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自动再启动

楼主(2010-09-11):
我们使用的市电经常出现瞬间低电压,就是所谓的晃电,造成很多变频器停台,其中ABB ACS600的多次停台(风机),而且不能自动启动,影响极大,请问哪位遇到过类似现象,如何设置参数,让变频器自动重启?

网友A:
在31组参数中设直流欠压自动复位,能处理此故障。

网友B:
解决晃电,最好从电源入手。

网友C(2011-02-01):
引用 网友B:
解决晃电,最好从电源入手。

这是根本。

网友D(2011-03-29):
有些时候电源已经固定了,再怎么搞也白搭!很多时候我们几个客户都是花大钱买重载加两三档的机器,甚至在变频器的直流臂上安装类似直流UPS性质的东西(貌似价格也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