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控箱中的电源线是先接端子排好还是直接进断路器

楼主(2010-09-11):
干电气挺长时间了,但工作中有些细节不是很专业,我配线一直是将电源线接端子排然后再上空开,最近听说电源进线必须直接到空开,不允许接端子排,我不明白这是一种习惯问题,还是真的有明文规定,所以请教各位,尤其是有经验的老师傅谈一谈电工配线方面需要注意的常识。

网友A:
我也是先接端子在进空开,特别是线比较多比较乱的时候,为了现场及以后维护方便,就统一通过端子转接。还请高手指导

网友B:
1、如果空间允许,进线直接进断路器;

2、有时候电缆头不好直接接,只能通过端子进线;

网友C:
对:刘志斌 关于

1、如果空间允许,进线直接进断路器;

2、有时候电缆头不好直接接,只能通过端子进线;

内容的回复:

个人认为,如果是大电流的建议直接进断路器,

网友D:
看电流的大小,大的话接端子排不好接可以直接接断路器,小的话线细可以先接端子排。

网友E:
直接进空开最好.以后可少麻烦

楼主:
那如果空开是3P的,零线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如果空开是3P的,零线怎么办。

1、用母排做一个零线桩;

2、用母排做一个零线桩,与空开进出线平行;

网友F:
减少中间环节可以有效的减少故障的发生,并且提高可靠性。建议直接进空开。

网友G:
如果有三相大电流负荷,建议三相电源线先进空开。

网友H:
先进端子排,再到空开。这是属于屏内配线。

设备安装时,只需把电源接到端子排即可。

网友I:
我比较倾向与先到端子排再到空开的。

因为像我们制造设备的企业,设备做好之后调试没问题就拆下来包装好运给客户了,如果直接接到空开的话就比较麻烦,也不安全,有可能有好多空开,那么客户不是就比较麻烦了?如果接到端子排的话客户是很方便接线的,直接把电源线引到端子排就可以了。

所以我一般都建议让电工用端子排的。

网友J:
低压,电流小于100A的可以先进端子排后劲断路器高压最好直接进断路器,要考虑耐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