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DP COUPLER与两台CPU315-2DP连接问题

楼主(2010-09-11):
现有一台DP/DP COUPLER与两台CPU315-2DP连接,硬件组态完成后,分别下载到两个CPU中,但是CPU与DP/DP就是连接不起来。请各位高手指导一下,关于DP/DP COUPLER使用方法,快速使用说明看了好多遍,按照上面说的也没明白,为什么就是连接不上。

网友A:
怎么又重发呢,看看下面的链接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09/2010091012561500004-1.shtml

网友B:
如果无法建立与PLC的通讯连接,请按以下步骤进行排查:a)检查所用电缆。?如果是和S7-200/300/400进行PPI/MPI/Profibus/通讯,可使用MPI电缆(两端针脚对应为:3-3,4-4,5-5,8-8)或Profibus电缆(两端针脚对应为:3-3,8-8)。?推荐使用西门子紫色的Profibus电缆和Profibus总线连接器(或称DP接头)。?可以使用自制的屏蔽双绞电缆,但应妥善处理屏蔽和接地问题。西门子不对自制电缆做任何形式的承诺和保证。?如果使用DP接头连接网络上的多个站时,请务必注意DP接头终端电阻的状态::网络两端的接头为ON,中间的为OFF;两端接头进线端接电缆。b)检查和确认PLC通讯口的设置。?波特率是多少??站地址是多少??选择的是什么协议?c)在ProTool和WinCCFlexible中检查通讯设置。?通讯同级的地址要填PLC实际站地址一致。注意:如果是S7-300/400的话,需要设置槽号(槽号要Step7硬件组态中CPU的槽号一致)。?OP的地址必须是唯一的,不能和该网络中任何设备的地址重复。?波特率必须和PLC设置的一致。?配置文件Profile要与网络使用的协议一致。注意:与S7-200通讯时,面板可以有多种选择,而PLC是协议自适应的,无须在MicroWin中设置,只需在MicroWin的系统块中设置端口号和波特率即可。?选择“总线上的唯一主站”。d)检查是否正确使用面板背后的通讯端口。?与S7-200/300/400进行PPI/MPI/Profibus通讯时使用的是IF1B口,面板背后的IF1B的拨段开关应保持出厂设置,都拨向OFF。

楼主:
有没有真正使用过,从硬件组态开始说明下,快速使用手册上的都做过了,可是还是连不上,组态中建立不起通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真正使用过,从硬件组态开始说明下,快速使用手册上的都做过了,可是还是连不上,组态中建立不起通讯

你自己是如何配置和组态的,我们一起来分析可能的原因。尤其是要说明CPU和DP/DP的状态。

楼主:
我按照快速谁用说明上的操作,分别在两个CPU组态中设置DP/DP,两个网络的输入输出都对应,但是硬件组态灌进CPU后,硬件组态就是连接不上,报通讯故障,CPU及DP/DP订货号都和组态一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我按照快速谁用说明上的操作,分别在两个CPU组态中设置DP/DP,两个网络的输入输出都对应,但是硬件组态灌进CPU后,硬件组态就是连接不上,报通讯故障,CPU及DP/DP订货号都和组态一致

1、能够诊断到网络地址吗?是软件分配地址还是使用耦合器上的DIL开关?

2、再次检查输入输出区是否一致?

3、DP耦合器上的led指示是?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先建硬件组态,再使用拨码开关设置地址,我没用STEP7设置,建通讯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问题已经解决,先建硬件组态,再使用拨码开关设置地址,我没用STEP7设置,建通讯程序。

那你原来是没有配置地址?

网友C:
ding  关于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D(2010-12-17):
北京鼎实也有DP/DP模块,用于两个PROFIBUS主站中需要有数据传输的应用

网友E(2011-04-03):
软件设置地址好还是硬件设置好 ,是不是用硬件设置地址不需要通过SETP7--->PROFIBUS--->ASSIGN PROFIBUS ADDRESS 分配地址了

网友F(2015-07-13):
专业PROFIBUS总线故障处理与技术服务,详情请咨询http://www.procentec.cn或者电话18519026582!

网友G:
将DP耦合器上的addr,power,dial,三个开关都置于OFF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