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发送高速脉冲

楼主(2010-09-11):
各位大虾:

请问: 我用DDRVI -10000 1000 Y0 Y1发送负脉冲,发送结束后Y1 ON,如何是Y1 off,然后再输出正脉冲?

网友A:
发送结束后有标志吗?能否使用标志直接复位Y1呢?

网友B:
发送结速有标志,m1029置on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发送结速有标志,m1029置on

那就可以考虑使用标志位M1029来复位Y1.

网友C:
找个内部继电器,该进程结束,就将它及时复位。

网友D:
不用管Y1,直接用DDRVI  K10000 K1000 Y0 Y1 发正脉冲即可。Y1是由PLC自动控制的。

网友E:
看台达范例程序 不要瞎猜  m1029要慎用

网友F:
发送结速有标志,m1029置on
不用管Y1,直接用DDRVI K10000 K1000 Y0 Y1 发正脉冲即可。Y1是由PLC自动控制的。

网友E:
m1029 台达说明书解释  就是脉冲发送结束 闭合一个扫描周期  但是据本人和别人用台达PLC的经验  有时M1029有漏脉冲通过 所以连台达范例都不用的特殊继电器  你敢用  本人佩服

网友G:
發送完成標志是M8029.

网友H:
发送脉冲结束后,还保持ON?应该不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发送脉冲结束后,还保持ON?应该不会的

是会保持ON。但又有什么影响呢?你根本不用去管这个Y1,因为下次如果发正脉冲,它自然就会OFF。如果你非得OFF它,可以加条指令RST,但这纯粹是画蛇添足。

网友F:
这里说明你不了解这个指令,DDRVI是相对定位指令。紧随其后的第一个参数,表示要发送的脉冲数,其可为正整数:表示正方向运转;也可为负数表示反方向运转。第二个参数表示速度,第三个是脉冲输出端,第四个方向输出端由指令自己控制。所以它要求所接控制器必须是脉冲+方向符号模式。这涉及内外两个问题。其都会有一个脉冲发送完成标志,三菱系列的是M8029.

网友I:
楼主的提问本身就有问题,当发送的脉冲数为负数时,Y1一直是OFF,何来结束时等于0N,只有发送的脉冲数为正数时,Y1才等于ON,其实Y1的状态是由指令自动控制的,不要去管它,正如楼上说的控制器必须是脉冲+方向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