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数控系统能否驱动FANUC伺服电机

楼主(2010-09-11):
        我公司有一台 fanuc 21G 系统的外圆磨床 是专机性质的 不能编程 还英文  我想把它改掉 还用原来的驱动和电机  换一套广数系统 不知能不能连上     支持国产  不叫小日本子拿着咱们

还想请教一下高人

网友A:
你的想法很好,但FANUC后期的交流伺服都是光纤通讯,广数是连不上的。如果是早期的直流伺服或许还有希望。

QQ:57577105

楼主:
我这是95念得机床全国就几台   系统是21ga  没有编程面板  厂家做成PLC控制了   设定砂轮宽度 直径 退刀尺寸  进刀尺寸  等等   望兄弟指教 小弟已加你为好友 QQ上聊

网友B:
不知道21G可不可以用模拟量控制的。如果可以那还有希望。如果使用光纤的,那就没希望了。

网友C:
好点儿的磨床,国内系统尚有差距。

楼主:
现在就是不想换驱动和电机  想用广数驱动FANUC伺服  接口定义图我有  但不知干啥用的

网友B:
看上去好像都是差分信号啊,不会是通讯方式的吧。

楼主:
通讯方式  按理说反应速度不够快呀! 应该不是吧

网友D:
楼主,这不是差分信号,是PWM信号,还有准备好,使能,电流反馈等信号 你很难接上。

网友E:
如果伺服式fanuc的,那基本上就别想换其他数控系统了,接口通讯不了

网友F:
Fanuc的编码器接口可能会是障碍

网友G:
FANUC的伺服后期的都是光缆通讯了,你就不要指望了.换成别的看看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不是差分信号,是PWM信号,还有准备好,使能,电流反馈等信号 你很难接上。

我觉的也是。

网友H:
还有要找到引脚定义书,阅读那些定义的内容。

网友E:
估计伺服和主轴通讯接口不兼容,即使非光缆的也不行。你换系统的目的是想解决原系统英文显示不便和程序无法编辑的问题么?fanuc21系统通过修改系统参数P9924.0(或者P9924.2参数,为“1”,记不太清楚了,具体可以咨询fanuc)为“1”后,再修改P3102.3为“1”,期间不要忘记关机重启。注意是3102.3不是P3190.3哦!否则显示了匈牙利语那就谁也看不懂了!哈哈

至于不能编辑的问题还是说得不明确,怎么个不能编辑法?是英文屏幕看不懂操作?还是键盘坏了?还是无法进入编辑状态?抑或其他。。。。。。。

网友E(2010-12-14):
如果单纯是出于界面英文不方便使用的目的更换系统也没必要。有fanuc更换界面语言的方法,可以改中文的。伺服是老型号的,换新的更好啊

网友I(2011-12-22):
我的数控冲床是FANUC系统的,其中伺服驱动是模似交流S系列的伺服驱动,型号是A06B-6057-H403,电机是A06B-0572-B003,我现在想把系统改掉,不知哪位有这个接线图,有了接线图,可以保留驱动和电机不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