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伟创变频器做转矩控制?

楼主(2010-09-11):
我这里试验 伟创AC80的转矩控制与频率控制没有区别

楼主:
用7.5KW伟创AC80 变频器

变频器说明书与实际部分参数与变频器实际调节的不一样

如F7.10 7.11参数在变频器的F7.11和F7.12参数

厂家不会是马大哈吧

全新变频器和说明书  在厂家网站下载的与实物说明书一样

说明书也超简单 页数不少,实际参数相关数据很少

楼主:
操作方法与说明书一样 用0.37KW电机试验 应该用转矩控制 电机空载时设定很小转矩后输出频率也会是50Hz。加载后会下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空载时设定很小转矩后输出频率也会是50Hz。加载后会下降

哈哈  你用过没?

网友B:
国产的都这样,力矩控制我觉得算法还没有搞得太精确。

网友C:
伟创AC80的转矩控制与频率控制      我用过,  有什么事加我QQ381096339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机空载时设定很小转矩后输出频率也会是50Hz。加载后会下降

老张说的非常对,转矩控制就是这样的,和安川一样的。我应用时会加入速度限制,AC80的转矩和速度切换模式应用都还不错。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关于操作方法与说明书一样 用0.37KW电机试验 应该用转矩控制 电机空载时设定很小转矩后输出频率也会是50Hz。加载后会下降

首先这是对的,在转矩控制下电机空载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应该到50HZ。加载后转速也应该下降。伟创的矢量变频器参数里有静摩擦系数,惯量补偿等参数可以调整。

楼主:
改方案 用AC60

AC60还不如AC80  用台达PLC与变频器通讯 AC80通讯还稳定 AC60改PLC通讯地址后还是同一个工作现场 通讯很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