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台达PLC台达变频器485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0-09-11):
PLC用的是DVP-32EH,变频器用的是VFD-B矢量变压器,功率5.5千瓦,用485通讯控制。做的是盘螺收线系统,一台PLC带两台变频器,由变频电机带动两个盘螺旋转完成收线任务。之前我出现们调试的没什么问题,这次在上海调试时出现了怪问题。有时突然出现盘螺速度变慢,收线圈变大的现象,有时一整天都没有问题,出现时也是出现几分钟到十来分钟时间。都是轻载时候出现,大概缠绕500米到一千多米时出现,之后就又正常了,这一点倒是很规律!我们一盘大概收5000米。

判断是干扰问题。采取的措施有:变频器电源进线加滤波器,变频器载波频率有默认的9调小到3,PLC电源加滤波器,变频器输出加磁环,都没有效果。变频 器和PLC装在一个柜子里,485线用的是电话线,只有不到一米长。两个电机线一个大概有7米,另一个大概11米,用的是普通橡胶电缆。

请教各位大虾有没有排除干扰的好方法呀?装输出电抗器或电机线改用屏蔽电缆或套钢管有没有效果????

网友A:
能确定是干扰问题吗?建议把计算机通过232-485转换器并联进485线监听一下通讯状况方为上策。

万一是别的原因,你这个屏蔽线、套钢管不都成了无用功了吗?

网友B(2010-10-23):
不知解决没,如果断定是干扰问题,估计是干扰到的PLC主机,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用了N多方法没解决干扰的烦恼,后来偶然发现,把PLC远离变频4米以上,不加任何防干扰措施都正常。我当时特意把通讯线在变频出口的电线上缠绕了几圈,也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