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和S7-400的编程软件是一样的吗

楼主(2010-09-11):
都是STEP7 V吗?

网友A:
     对,一样的S7软件.  !!!!!!

网友B:
是的,编程指令系统绝大多数是相同的。编程软件也都是step7。不过s7-200的指令系统与它们不同

网友C:
是的,编程指令系统绝大多数是相同的。这是不是说还是有些指令不一样?

网友B:
起码一些变量、软元件的可寻址范围不同,在使用时指令范围不同

网友D:
西门子叫它“全集成自动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于起码一些变量、软元件的可寻址范围不同,在使用时指令范围不同

这是肯定的,400的系统大些嘛,好像中断都多很多个,指令应该差不多吧,我在编程软件中的指令在300中好像都能用。或者有些功能块不适用300而只适用400的?我没用过400的,不懂

网友E:
一样、一样、一样的。

网友F:
是一个软件!SIMA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