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0-9-13-工控擂台-数控宏程序编程

楼主(2010-09-11):
         编写一个加工凸半球形的宏程序。不限数控系统的品牌,刀具和工艺可以自行安排。

         有相关说明更佳。

         本周末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1、编写一个刀具动作记录重现程序
2、把剃光头发的脑袋伸过去做模子,让刀具围着脑袋转几圈
3、这样数控机床便记住了加工凸半球形的刀具轨迹

真是太简单了。

楼主:
貌似playback功能。。。

网友A:
此题关键在于选材。千千万万,一定务必要选一个够圆的脑袋做模子。否则就会做成椭圆甚至是三角。

网友B:
其实我不太懂,但是依然要顶……

网友C:
由于是刚成为工控网用户,所以比较外行,但看了上面的回答有一些疑问,让刀具围绕着脑袋转几圈的话不一定是半球形啊??希望absmal老师指教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此题关键在于选材。千千万万,一定务必要选一个够圆的脑袋做模子。否则就会做成椭圆甚至是三角。

1、编写一个刀具动作记录重现程序
2、把剃光头发的脑袋伸过去做模子,让刀具围着脑袋转几圈
3、这样数控机床便记住了加工凸半球形的刀具轨迹

真是太简单了。

这答案好啊?不过向老师请教一下。中样的脑袋谁更合适:

A:葛优    B:孟飞    C:乐嘉    D:寺院随便抓一僧人

选哪个好呢???

网友E:
这个太难了。

网友A:
说到选材,其实不用那么复杂。

你在周围随便找人聊天,但凡只要谈得投机,头一定圆。

网友A:
还有请别叫我老师,我不够格的。

网友A:
假设在边长150mm的正方形模具中心做一个半径60mm的半球体。

主程序:
G0 Z100
G66 R10 C20 F30 S40 E50
G0 Z100
M30

子程序:
N10 G67 B5 I-60 R2 V100 F1000 S1000 T1 D1 M3
N20 G67 B3 I-60 R2 V100 F1000 S1000 T1 D1 M3
N30 G68 B-1 L0.5 I-60 R2 V100 F500 S2000 T1 D1 M3
N40 G0 X0 Y0 Z0

几何结构:
G1 Y75
X150
Y-75
X0
Y0
G16 XZ
G0 X0 Z0
G1 X0 Z-60
G16 XY
G0 X15 Y0
G2 X15 Y0 I60 J0
G16 XZ
G0 X15 Z-60
N50 G2 X75 Z0 R60

楼主:
本来想弄个凹半球,想想难度比较大,最后才选了个凸半球的。

网友F:
不懂这个,

楼主:
看不大懂。

还要用到极坐标指令啊?

网友G:
做個半球需用到逆向工程來做 簡單問題複雜化

G M 代碼我不會用 又不限用品牌 那這個題目就簡單 只要找出數控內建半球圖形對話 直接輸入相對應參數 模擬 那不就出來

或在利用CAD畫圖  透過CAM 也可轉出 GM代碼

本来想弄个凹半球,想想难度比较大,最后才选了个凸半球的。若用二維加工 好像凹半球較好加工 个人認為

楼主:
对:笨鳥慢飛 关于

做個半球需用到逆向工程來做 簡單問題複雜化

G M 代碼我不會用 又不限用品牌 那這個題目就簡單 只要找出數控內建半球圖形對話 直接輸入相對應參數 模擬 那不就出來

或在利用CAD畫圖  透過CAM 也可轉出 GM代碼

本来想弄个凹半球,想想难度比较大,最后才选了个凸半球的。若用二維加工 好像凹半球較好加工 个人認為

呵呵,其实不是要做半球,是要用宏程序来实现。

凹半球要复杂一点,是因为用平底刀做粗加工时,刀尖点不能放到半球的底部的最低点。如果是凸半球就没有这个问题。这里需要用三角函数算一下。

内容的回复:

楼主:
所以,如果要做凹半球,先要平底刀开粗,然后用球刀精修。

凸半球的难点在要把最上面多余的料都清掉。不过如果半球的直径等于方料的边长,就没什么问题,不过在进刀的时候要注意一点。

网友G:
謝謝了 加工並非我的專業  先前思考用的是成型刀 或是雕刻刀(尖角) 當然也需二次加工

网友H:
宏程序应用之一凸半球加工自上向下铣刀
凸半球加工自上向下铣刀

O0911
G40G49G21G17G54
G00G90GX0Y0
S1000M03
G65P1911X50.Y-20.Z-10.A20.B3.C90.I0.Q1.
G00G90Z100.
G91G28Z0M09
G28Y0M05
M30

O1911
G52X#24Y#25Z#26
G00X0Y0Z[#1+30.]
#5=#1*COS[#4]
#6=1.6*#2
#8=#1*SIN[#3]
#9=#1*SIN[#4]
WHILE[#8GT#9]DO1
X[#5+#2+1.]Y0
Z[#8+1.]
#18=#8-#17
G01Z#18F150
#7=SQRT[#1*#1-#18*#18]
#10=#5-#7
#11=FIX[#10/#6]
WHILE[#11GE0]DO2
#12=#7+#11*#6+#2
G01X#12Y0F1000
G02I-#12
#11=#11-1
END2
G00Z[#1+30.]
#8=#8-#17
END1
G00Z[#1+30.]
G52X0Y0Z0
M99

楼主:
楼上的程序不错,特别是G52的使用,我还真没考虑过。

网友I:
20MP获得者:      张立旺               yipin

10MP获得者:

abysmal             abysmal

20积分获得者:

少江                           少江

nudohan                  笨鳥慢飛
wdo_1000               通讯网

本期的abysmal和yipin老师的答案都很不错,可惜只能选一个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