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些关于Q64DAN的问题

楼主(2010-09-11):
请问三菱Q64DAN与Q64DA有何不同,用From      TO指令写法一样么,哪位有写过Q64DAN转换4-20mA的程式请发一个谢谢

楼主:
我的Email是sslmf@126.com

网友A:
应该是一样的,用法相同

网友B:
Q系列的不推荐使用FROM TO

而是通过GX Configurator-DA DA转换单元的设定监控工具进行配置。

网友C(2010-10-17):
我见到的Q系列模块基本都是用FROM/TO指令与模块进行通讯的,这样的好处是模块坏了可以直接换上去。

网友C:
只要做好开关设置,程序写好数模转换允许,然后是输出允许,之后只要在模块存储器里用TO语句写入与输出模拟信号对应的数字量就可以了。

网友A:
Q64DAN与Q64DA用法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