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老plc高手求助,F2系列的

楼主(2010-09-11):
我最近手里有有两个f2-60M的老plc,编程器1个(f2-20p),EEPROM一块(F-EEPROM_1)。

其中一台里面有很重要的设备程序(老机型,一直没备份,也没插EEPROM),但最近第35号输出只闪灯,没动作,怀疑内部继电器坏了,想把程序转到另一个PLC上,但是本人新手没操作过,万一程序坏了就损失大了。也考虑过拆开PLc换零件,犹豫中。

实在头疼,特别请教一下高手们,大家遇到这情况怎么办啊?怎么做最稳妥呢?能把步骤说详细点最好,谢谢了

网友A:
应当可以,先把程序读入编程器,作个备份。

如果怕操作不熟悉,那就先在监控方式下(不知是否可以),把指令一条条地抄下来。

网友B:
PC处于“停止”状态   编程器处于“PROGRAM”状态

用步序号和显示指令的键盘操作 读出程序

[CLEAR]--[STEP]---[INSTR]----[STEP+/STEP-]

按[STEP+]读出下一步指令,按[STEP-]读出上一步程序

吧程序抄写下来就好啦。。。。。。。。。PC停止就是把COM和RUN之间的连线断开

呵呵

网友C:
pc 连接PLC复制那程序不就可以了吗,或者换下一触点

网友D:
我曾经帮一家公司也弄过一个跟你型号一样的PLC,程序的读写时要通过手写器的,而且是语句表,你可以读出来后把它该写到别的PLC里去,因为F2-60MR的I/O口的地址比较大,和现在的PLC不一样了。如果你还不明白的话你可以联系我,我的QQ;993358236,E-mail:szchenhf@126.com。加我QQ时注明:三菱F2

楼主:
谢谢大家,我打算最近就试试,希望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