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是变频器坏 还是电机坏或是漏电 很急 谢谢

楼主(2010-09-11):
今天接了台变频器情况如下

变频器被雷击后报oe(过电压)   拿回来修好了   加负载也没事    拿到厂里接电机    还报oe   启动瞬间输入电压增大  取下电机地线  能运行  一碰地线马上报oe   连总开关都跳掉     还有就是这里的这根地线放到水池里去了    各位能帮  就帮帮啊  谢谢

网友A:
取下电机地线 能运行 一碰地线马上报oe ,当然是电机漏电!

网友B:
电机的绝缘情况如何?

网友B:
用兆欧表检查电机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电机的绝缘情况如何?

我也有个问题想问各位大哥啊。如果在这种电机漏电的情况下,电机加大负载,对变频器的影响大吗?变频机会因此而跳闸或报警吗?????很急  谢谢大家啦

网友A:
"

“如果在这种电机漏电的情况下,电机加大负载,对变频器的影响大吗?”

1、只要电机漏电,变频器就过流跳闸,或爆炸!

2、这与电机的工作状态无关;

3、因为,电机漏电时,三相电源会被变频器短路的缘故;

楼主:
谢谢这位大哥啊

有个问题想问下,因为,电机漏电时,三相电源会被变频器短路的缘故?怎么理解啊?是不是如果这样的话,电机会引起对变频器短路?

网友C:
通常情况下,电机接地后,一开变频器就会导致母线电压升高报过压故障和接地故障,比如ABB的ACS800系列,你可更换电机及电缆。

楼主:
谢谢  各位     非常谢谢

网友D:
输出漏电了,相当于推一个不平衡电感,当然DC会收集尖峰跳过压啦,摇表,还是摇表..

网友E(2010-10-24):
修电机呗   电机绝缘击穿了

网友F:
我也有个问题哦,请问三相异步电机接上线后为什么只能反转啊~?我对调了好几根线也不见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