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三菱伺服报警AL16,AL20如何解除报警?

楼主(2010-09-11):
求助工三菱伺服报警AL16,AL20如何解除报警?

今我司一台伺服电机报警AL16,AL20,怀疑编码器和伺服电机有问题全部换新的后开机还报警,而且装到原来的机台还是报警!力求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看看说明书什么报警 是不是编码器电缆的问题QQ838947895

楼主:
老兄你的回贴已看到,控制器上显示的内容为编码器问题,我都这样认为,从一台好的机床上同时拆下一台伺服电机和纺码器的线来更换故障机床的伺服电机,结果不行,电机运行几秒后又报AL20编码器故障,断电后可启动,最后结果依旧,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把好的电机装回好的机床同样报警AL16。要申明的是之前我有换过坏的电机没有这样的事发生,期待高手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B:
那和电机、伺服估计都没有关系,怀疑是有干扰或者电源有问题

楼主:
对:PistoN 关于

那和电机、伺服估计都没有关系,怀疑是有干扰或者电源有问题

内容的回复: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前一台损坏,后一台编码器中有水,正常未拆前水位于下方,没有淹到码盘,移动重装后水进到编码器造成报警AL20。后把水处理了,吹干OK!在此提醒和位一定要注意防水,有相似的可以借鉴,检查内部是否有水,注意不可拆码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