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做S7-200的通讯线

楼主(2010-09-11):
如何制做S7-200的通讯线

网友A:
看下面的端口(端口0/1)定义:  通常建议你使用3(+),8(-),5(参考地)

网友B:
用232 285的转接器或者加电阻

www.ytleader.cn

网友C:
我发过这样的帖子,可点我的名字进去找,希望你能成功!

网友D(2010-10-21):
人家都说自己做的不好   通讯口容易坏    我还是想自己买跟算了

网友E:
普通带隔离232/485转换器比西门子原装电缆好的多。但与EM277通讯不行

网友F:
自己用电阻做更简单,用的还行,只要注意停电后再拔线就行。

-------------------------------------------------

二手PLC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传真0577-86881518--8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