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和S7-400用S7A通讯

楼主(2010-09-12):
我的系统是多台电脑和PLC通信。其中一台完全正常,其他的就有我下面说的问题。IFIX和400通信,我在S7A上看见的通信状态是GOOD。但是在PDB里面,有个向下写的数据块有些数据没有值?。两台上位机和PLC通信应该怎么弄?
还有个问题,就是启动IFIX的时候,出现了报警区域数据库不匹配,为PDB定位的alarmareas,aad文件未安装到AADPATH路径

网友A:
你把没有值的这个块删掉 重连一次

网友B(2013-01-29):
运行iFIX时,提示下面的错误:报警区域数据库不匹配。如果继续,块报警区域赋值可能无效。该数据库不能被保存。为该PDB定位AlarmAreas.AAD文件并安装到AADPATH路径。故障原因是备份时没有备份相应的AlarmAreas.AAD文件。这个文件默认是放在PDB路径下的,建数据库的时候自动生成。解决方法是:
(1)安装好数据库中标签用到的所有驱动程序,否则导出导入后,无标签的I/O地址。
(2)进入数据库管理器,假设原来的数据库文件是database.PDB,导出当前的数据库,生成database.CSV文件。
(3)关闭当前的数据库,建立一个新的数据库,导入刚才的database.CSV文件,另存为databak.PDB文件。
(4)关闭iFIX,删除原来的database.PDB,将databak.PDB改名为database.PDB。
(5)重新运行iFIX即可。
        由于iFIX具有强大的与第三方设备通讯的驱动程序,因此,它在能源数据采集、实时数据库系统以及ERP系统中也有着广为普遍的应用。

网友C:
S7A驱动地址看看范围和DB块的范围一样吗。主要是这个,不一样通讯不上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