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7.0 历史趋势没有显示

楼主(2010-09-12):
我以前在别的现场用过的程序,但到现在这边历史趋势没有显示了。

变量值显示为###,时间也是###。变量归档跟图形编辑器的变量连接都连上了,感觉编程组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个历史趋势是我在别的现场一个一个自己变量归档,连接变量的,当时也没出什么问题。

是不是跟IIS:互联网信息服务没有安装有关系?安装wincc 7.0 的时候,sql 2005什么的都随wincc一起安装了,但现在电脑右下角没有SQL SERVERS的图标。

请问该怎么办。

网友A:
没用过7.0。

但是装6.2 ASIA时,XP还要装补丁的,具体是什么,记不清了。

网友B:
一个是变量是否归档,就是数据库有数据吗,另一个看看你的数据输出格式是否小于输出值的位数。

网友A:
仅就WINCC6.2发表点看法:

1、两台机器的“计算机名”要一致;

2、项目复制器复制项目;

3、SQL CONFIGURATOR里可以看到所需要的服务是否已启动;

4、XP要安装消息队列,以及KB19740(?)补丁;

5、上位机和PLC,不知道采用什么样的通讯方式,STEP7 里能够在线监视PLC吗?

***********************

胡乱写了一通,希望对LZ有所帮助。

网友C:
变量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