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71的最大功率是多少?可以接成12脉么?

楼主(2010-09-12):
电机功率2000KW, 690V,要求150%过载。

网友A:
        ATV71 Plus工程型柜式变频器在供电电压600~690VAC时的功率范围是110~2000KW;其电流过载能力为每10分钟达150%持续60秒,达165%持续2秒;输出频率0~500Hz;载波频率2~4.9KHz可调;可提供12脉冲电源选件。

        不过对于这种动辄以百万元为单位计价的东西最好还是直接向厂商施耐德咨询,免得出了什么差错可就没处找补了。

        如果电源电压等级是3~10KV的中压的话,施耐德还有0.3~10MW的ATV1100系列中压变频可以对应:

楼主:
可为什么产品目录上,最大只到71**C63Y,630KW的有12脉选项呢?

楼主:
在英文样本中找到了,我是帮朋友问的,傻傻的告诉大家,我是AB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