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高手个问题,是FX1S的,关于中断定时器

楼主(2010-09-12):
有两个寄存器,是D100和D200,当D100大于D200的时候,输出一个计时器(T2 K600),然后是LD T2,OUT C1 D201怎么样才能设置当D100<D200的时候停止计时,当D100>=D200的时候继续计时呢.求助,小弟刚刚接触这个,不是特别懂,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我想首先确认一个事情。

引用<输出一个计时器(C1 D201),>

到底是计时器还是计数器?

稍后再看看。

楼主:
刚才弄错了,不好意思

楼主:
LDI T2

OUT K600

LD T2

OUT C1 D201,这是在的D100>D200的时候的,我就想问如果D100<D200,该怎么弄才能让T2停止计时,然后当D100>=D200的时候,T2能恢复继续计时

网友A:
LDN X0;JMP 63

LD X0;OUT T2 K600(完)

我发现你的几句里面还是有错。不说了。

根据你的文字,略略知道一些事情。我上面几句程序意思是不按x0的话则跳过计时器,使计时器可以保持当前值。当按下x0的话,脱离跳转,执行计时。你把x0替换成你需要的逻辑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楼主:
谢谢,我没有吧完整的程序段写出来,比较长,是不是只要在OUT T2 K600前面加个条件就可以了?

网友B:
你就相应的在T2前面加个条件就可以,例如D100>=D200时输出M0,D100<D200时输出M1,然后输入M1接常闭,M0常开,输出T2就可以了

网友C(2010-10-17):
      楼主的题目是有问题的。在FX1s中,计时器T2是不能用于“中断程序”的!如果楼主的题目是讲FX1s的“定时中断”,那么,这个题目也是搞错了的,因为FX1s系列PLC是没有“定时中断”功能的!

网友C:
  尽管在三菱FX1s的《操作手册》中明确记载了“也有定时中断功能”,但这只是三菱公司的虚假宣传而已!事实上FX1s实体的PLC上确实没有“定时中断”功能!

网友C:
  如果楼主是想得到:“当D100<D200 时停止T2的计时(T2 当前值归零)”,那么,题目中的“中断”用得不当!

  如果楼主是说“在某种条件下中断计时器的‘计时作用’维持计时器的‘当前值’不变,待该条件OFF后又恢复‘计时作用’让计时器在中断时刻之‘当前值’的基础上继续增加”,则应该选用“累积型计时器”。而FX1S系列PLC的T2却不是“累积型”的计时器。

网友C:
  在版本号<Y992D87601A>的FX1s《操作手册》上记载有“T63     1点,1ms 累计形(保持)”,但这也是三菱公司的虚假宣传!事实上,实体的FX1s系列PLC上的<T63>却根本不是“累计型”的计时器,它的“当前值寄存器”也根本不是“保持型”的!

网友C:
  现在把楼主的题目改一下,新题目为:《在FX1s中,怎样把T2 做成‘累积型计时器’? 》

  累积型计时器的特点是:计时器“当前值寄存器”是“停电保持型”的寄存器。像FX1n、FX2n中的 T246 ~ T249 以及T250 ~ T255 。其驱动条件OFF后,它们的“当前值”可以保存,其“复位”必须占用一条指令。

网友C:
  我要做答案,我就会做一个非常简洁的,如下片断:

 水印部分是“累积型”计时器必不可少的“复位片断”,但它不包含在<暗小夜>网友的求助问题中。我把它用水印贴出来是提醒网友们这“复位片断”是必须的!可根据不同要求来写出不同形式的“复位片断”。

网友D:
FXIS  没有定时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