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0-9-14-工控擂台-变频器可以作为电源吗?

楼主(2010-09-12):
变频器可以做电源吗?如果可以的话应该怎么处理?

本周末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如果有两台变频器,其中一台在做功,另一台被负载倒拖,那这台电机处于发电状态。可以把这台变频器的直流母线连到做功的变频器上,也可以节省能源。

网友B:
不可以, 突然切断负载变频会报警而停止输出.而且变频的输出谐波还会对敏感负载产生影响.

QQ: 57577105

网友C:
公司设备出厂调试的时候,使用的就是背靠背的电机测试。2台电机分别作为发电机和电动机,同样发电机与电动机分别由一台变流器拖动。电动机的功率比发电机功率超过150KW,这150kw就是损耗。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可以称之为电源呢?!

网友D:
可以。但加速时间设置要尽可能短。要尽快进入工频运行。

网友E:
变频器一般是针对电机负载的,如果做电源使用,最好负载是电感性的且三相平衡。比如:变压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 突然切断负载变频会报警而停止输出.而且变频的输出谐波还会对敏感负载产生影响.

QQ: 57577105

1.ABB变频器可以禁止无电机报警

2.对于输出谐波可以加输出电抗器解决

我的回答:

1.变频器作为交流电源:若是用调频(V/F)输出,低于工频50Hz时,用处不大。。。因为大部分负载设备的电源要求都是工频50Hz的。。。若使用矢量或DTC模式的话,不太现实,因为这两种模式需要做电机辨识。。。。

2.作为直流电源,对于那些整流模块和逆变模块分开的变频器,可以将整流模块单独拿出来作为直流电源。或将逆变模块反接,输出直流电(如Unidrive SPM)。

网友G:
变频器一般是针对电机负载的,如果做电源使用,最好负载是电感性的且三相平衡。比如:变压器。

某种特殊应用,比如电磁铁线圈,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不具有普遍性。不能说不行,但也不能说行。又看现场的具体要求,有针对性地具体去解决。

网友H:
这样的论道,才有些技术含量

我不懂,但我可以学习

网友I:
变频器作电源,我想那要看什么负载吧。

网友J:
通用变频器不可以,谐波影响用电设备。

好像有专门设计的变频电源,可以用。

网友K:
不可以,变频器输出有谐波,你要用又得过滤谐波,增加滤波设备没事找事!!!

网友L:
    变频器是不能做电源的,因为变频器是专门为感性负载电机设计的,并非纯正正弦波交流电,其含有的高频谐波会损坏用电器。

网友M:
1、变频器输出不是标准的正弦波,且含有高次谐波。因此对很多用电器不太适合,例如电视机使用就可能会产生雪花和噪声。。。。。。

2、变频器不是变频电源,如果对店员的质量要求比较高,可以采用变频电源(这个东东成本就高了)。

网友N:
变频器做电源感觉不可以,见过变频电源,变频器内用的是电容,变频电源无变频器那样的电容,使用的是变压器,或线圈一类。具体控制是否一样我也不明白,总的认为不可以。

网友O:
变频器可以做电源。可以利用变频器的原理,使其输出交流电,并通过设定变频器的参数,让其输出在AC300V~350V左右(此时输出波形为PWM波),后加电抗器进行滤波稳压,加隔离变压器进行升压(将电源升为AC380V),同时整定波形,再加电容进行滤波,使其波形变为正弦波,然后带载使用。完毕!

网友P:
变频器输出不是标准的正弦波

网友Q:
我以前只知道用变频器,现在看了各位高手的解释,感觉受益匪浅,,,以后一定要经常来。。。

网友R:
20MP获得者:a0b0c0                   a0b0c0

10MP获得者:

tclwzy                   云峰

sovish521          sovish521

张立旺                 yipin

20积分获得者:

ye_w                            ye_w
lyc19730508              smile
deshengwu               老菜鸟
a44884z                      a44884z

网友R:
变频器是可以作为电源的。市面上的EPS大都是使用变频器作为主要元器件,主要原理是将变频器输出的PWM波形经过电抗器和变压器进行滤波和隔离后,是可以输出非常完美的正弦波,能带绝大多数类型的负载。

网友N:
虽然擂台结束,我重新搜集一些关于变频电源,与变频器制作的变频电源图片提供给大家。

下面的图片是国外主页变频电源

图一(前视图)
图二(右视图)
图三(后视图)
图四(左视图)
下面几幅是局部图片
主控部分
此部分不清楚作用?
电源输入、输出滤波部分
以下是国内变频器做电源
前视图
后视图
以上两款都是变频电源。

网友N:
以上两台都是30KVA的电源设备,再补充一下国产电源的变频器部分

楼主:
这是哪个品牌的?做的很一般哦

网友S:
内容的回复:变频器可以做电源的(有生产变频电源的公司)

输出有感性三相平恒的变压器,还有防瞬的三相电阻.电容。(本人修过变频电源)Q:228891963

网友N:
引用 楼主:
这是哪个品牌的?做的很一般哦

是对这两款来说吗?还是指下面这款。

网友R:
这两款都很一般,国产的这款很烂。我对国内几个比较大的变频电源厂家都有过接触,大连国彪、山大华天、青岛创统、北京动力源等等,做的都比这强

网友N(2010-10-13):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不知国内的电源是在那年开始生产的。我这两款可都是15年前的老家伙了。可比不了古董也算的上是古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