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0-9-15-工控擂台-电机的减压启动、软启动、变频启动的区别及优缺点

楼主(2010-09-12):
电机的减压启动、软启动、变频启动的区别及优缺点

本周末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全压直接起动:
在电网容量和负载两方面都允许全压直接起动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采用全压直接起动。优点是操纵控制方便,维护简单,而且比较经济。主要用于小功率电动机的起动,从节约电能的角度考虑,大于11kw 的电动机不宜用此方法。

自耦减压起动:
利用自耦变压器的多抽头减压,既能适应不同负载起动的需要,又能得到更大的起动转矩,是一种经常被用来起动较大容量电动机的减压起动方式。它的最大优点是起动转矩较大,当其绕组抽头在80%处时,起动转矩可达直接起动时的64%。并且可以通过抽头调节起动转矩。至今仍被广泛应用。

Y-Δ 起动:
对于正常运行的定子绕组为三角形接法的鼠笼式异步电动机来说,如果在起动时将定子绕组接成星形,待起动完毕后再接成三角形,就可以降低起动电流,减轻它对电网的冲击。这样的起动方式称为星三角减压起动,或简称为星三角起动(Y-Δ 起动)。采用星三角起动时,起动电流只是原来按三角形接法直接起动时的1/3。如果直接起动时的起动电流以6~7Ie 计,则在星三角起动时,起动电流才2~2.3 倍。这就是说采用星三角起动时,起动转矩也降为原来按三角形接法直接起动时的1/3。适用于无载或者轻载起动的场合。并且同任何别的减压起动器相比较,其结构最简单,价格也最便宜。除此之外,星三角起动方式还有一个优点,即当负载较轻时,可以让电动机在星形接法下运行。此时,额定转矩与负载可以匹配,这样能使电动机的效率有所提高,并因之节约了电力消耗。

软起动器:
这是利用了可控硅的移相调压原理来实现电动机的调压起动,主要用于电动机的起动控制,起动效果好但成本较高。因使用了可控硅元件,可控硅工作时谐波干扰较大,对电网有一定的影响。另外电网的波动也会影响可控硅元件的导通,特别是同一电网中有多台可控硅设备时。因此可控硅元件的故障率较高,因为涉及到电力电子技术,因此对维护技术人员的要求也较高。

变频器:
变频器是现代电动机控制领域技术含量最高,控制功能最全、控制效果最好的电机控制装置,它通过改变电网的频率来调节电动机的转速和转矩。因为涉及到电力电子技术,微机技术,因此成本高,对维护技术人员的要求也高,因此主要用在需要调速并且对速度控制要求高的领域。

在以上几种起动控制方式中,星三角起动,自藕减压起动因其成本低,维护相对软起动和变频控制容易,目前在实际运用中还占有很大的比重。但因其采用分立电气元件组装,控制线路接点较多,在其运行中,故障率相对还是比较高。从事过电气维护的技术人员都知道,很多故障都是电气元件的触点和连线接点接触不良引起的,在工况环境恶劣(如粉尘,潮湿)的地方,这类故障更多,但检查起来确颇费时间。另外有时根据生产需要,要更改电机的运行方式,如原来电机是连续运行的,需要改成定时运行,这时就需要增加元件,更改线路才能实现。有时因为负载或电机变动,要更改电动机的起动方式,如原来是自藕起动,要改为星三角起动,也要更改控制线路才能实现。综合了电动机的常规起动运行方式,利用现代微型计算机技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提高电动机常规控制方式的运行效率和功能为目的,开发了一款低成本的电动机起动控制器。它集直接起动,自藕减压起动,星三角减压起动,正反转控制,点动控制以及定时运行功能为一体,用户只需外接主控电路接触器,按照菜单操作,选择需要的起动控制方式,以及设定相应的起动时间和运行时间。就可实现相应的起动控制方式。简化了电机起动器的设计和装配,提高了设备的安全运行率,并且可以灵活更改控制方式。它的多功能设计,使它既能胜任电动机的起动控制,也能胜任时间继电器的功能。

网友B:
减压起动,常见的是星-三角启动,缺点是启动力矩小,仅适用于无载或轻载启动。优点是,价格便宜。

软启动,可以设置启动时间和起动初始力矩对设备实现软启动与软停止,并能限制起动电流,价格适中。

变频起动,能根据设定时间平滑启动,并让设备运行在设定频率,价格较高。

网友C:
1、软启动器是晶闸管交流调压技术与功率因数控制技术的结合,是通过晶闸管调压实现电机软启动、软停车,不具备调速功能.

2、变频器是利用电力半导体器件的通断作用将工频电源变换为另一频率的电机控制(调速)装置。通过变频控制电机运行(电压也随频率变化,如v/f恒定),是真正的高效调速方式,效率很高。
变频器能够实现真正的软启动、软停止和高效调速。
3、减压启动一般常见的方式是自耦减压起动和Y-Δ 起动两种,自耦减压起动它的最大优点是起动转矩较大,当其绕组抽头在80%处时,起动转矩可达直接起动时的64%。并且可以通过抽头调节起动转矩。至今仍被广泛应用。

Y-Δ适用于无载或者轻载起动的场合。并且同任何别的减压起动器相比较,其结构最简单,价格也最便宜。除此之外,星三角起动方式还有一个优点,即当负载较轻时,可以让电动机在星形接法下运行。此时,额定转矩与负载可以匹配,这样能使电动机的效率有所提高,并因之节约了电力消耗。

网友D:
1、价格问题,自然是变频器最贵,Y-Δ、自耦减压启动相对便宜。对于投入较小的项目,经济性就会成为首选;

2、可控问题。Y-Δ、自耦减压启动简单,但仅仅只是启动。但在自动化程度高的场合,估计就会使用得较少,甚至软起也少。而通过变频器调控电机,包括转速、电压等就远不是减压启动、软启动所能比拟的。所以变频器在大型或自动化程度高的生产线就是首选了。

3、组网,变频器本身可以通过自身集成的或扩展的通讯口实现网络监控。软起还能做一些监控,但要实现电机的实时监控,也是减压启动、软启动所不能比拟的。

4、维护方面,由于Y-Δ、自耦减压启动本身就比较简单,自然维护起来也最简单。我其实很反对使用软起,如果不选择变频器,肯定会直接选择Y-Δ或自耦减压启动。

5、变频器能完成实现电机的软起软停,所以在相对负载较大的场合,Y-Δ、自耦减压启动或软起都比不上变频器啦。

网友E:
减压启动是一种最古老的启动方式;它包过 星/三角启动,自耦降压启动,串联电阻降压启动等。它们优点是造价低,缺点是体积大,启动不平稳,尤其星/三角启动方式,启动扭矩较小,它们启动时对网电还有一定冲击。软启动是近几年才出现的,它是用可控硅器件改变启动电压一种启动方式,它的启动性能,与造价介于减压启动与变频器之间。变频器启动是通过改变频率的一种启动方式,它启动时频率是慢慢增加的,它启动扭矩大,并且还可以调速,如果电机既需要软起动又需要调速,变频器是首选,它的缺点是价位目前还较高

网友F:
软起动器是一种集电机软起动、软停车、轻载节能和多种保护功能于一体的新颖电机控制装置,国外称为Soft Starter。它的主要构成是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的三相反并联闸管及其电子控制电路。
运用不同的方法,控制三相反并联闸管的导通角,使被控电机的输入电压按不同的要求而变化,就可实现不同的功能。
软起动器和变频器是两种完全不同用途的产品。变频器是用于需要调速的地方,其输出不但改变电压而且同时改变频率;软起动器实际上是个调压器,用于电机起动时,输出只改变电压并没有改变频率。变频器具备所有软起动器功能,但它的价格比软起动器贵得多,结构也复杂得多。

变频器和软启动设备都属于降压启动范畴.
变频器是通过改变频率达到降压启动的目的.
软启动是通过改变晶闸管的导通角来达到由电压0到全电压的启动过程
变频器是全程控制,而且可以由仪表信号来控制任何时段的电机转速,软启动器只能在电机启动和停止是起到降压的目的.
软启动器有好几类,其中以前通常用的那种软启动器,因为当时技术原因,所以仅仅是对电压进行调整,从0到额定电压缓慢加减压过程实现调速。
而现在的电子式软启动器,原理与变频器一样,使用晶体管通过调制电路,控制其脉冲宽度,脉冲周期,从而控制其频率及电压之所以要这么做,因为是交流设备,所以频率绝对不允许为1或0那么低,所以就应当配合电压的调整。
那么启动过程时,电子式软启动器,通过缓慢加电压,同时控制频率,这样就可以保证即使低电压下,转矩也能比较大,这一般是出现在大功率软启动器上,这些设备如果转矩无法达到,就很难启动,甚至会烧毁设备的。在缓慢加电压的时候频率也不断改善,最后达到额定频率和额定电压,启动器脱离控制,由接触器完成与电网的直接连接,并且监控着电动机的运行状况。
不过有一点,软启动器可以实现一台软启动器带N多电动机,使用接触器,通过软启动器的输出信号,不断触发下去,这样就可以将所有接触器联锁,不断顺序启动下去,节省不少启动器
但是这样做也有缺点,牺牲了软启动器里边带的保护功能,而且如果出现事故,需要紧急断开,估计也要牺牲一个接触器,大功率设备这样不经过启动器降压降频,不使用制动电阻制动,那一拉闸后果也是很严重的。

而变频器,其实应当叫他电子调速器,他是在电子式软启动器后,再串一个变频控制器一样的道理,但为了节省成本,所以使用同一套晶体管,也就成了现在的变频器了,在启动时由和电子式软启动器一样的控制方式控制启动,当得到变频控制电路来的信号后,那么软启动电路断开,交给变频电路控制,因为有时候他根本就不必要启动到全速,所以就这样。

网友G:
都说完了,我都无话可说了。。。。。

网友H:
都说的太详细了

网友I:
软启动开关用的是可控硅

变频器启动开关用的是IGBT,

网友J:
电动机启动常用方法:全压直接启动、自耦减压启动、Y-Δ启动、软启动、变频启动等。
在电网和负载两方面都允许的情况下,电动机以直接启动为宜,因为操纵控制方便,而且比较经济。自耦减压启动经常被用来启动较大容量鼠笼式异步电动机,虽然自耦减压启动是一种老式的起动设备,但利用自耦变压器的多抽头减压,既能适应多种负载起动的需要,又能得到更大的起动转矩,加之还因装设有热继电器和低电压脱扣器而具有完善的过载和失压保护而被广泛应用。星三角起动方式电流特性很好,而转矩特性差,故只适应于无载或轻载起动的场合,但这种方式结构最简单,价格最便宜,在轻载运行中可以节约电力消耗。以上这些起动方式都属于有级减压起动,存在明显缺点,即起动过程中出现二次冲击电流。软起动与传统减压起动方式的不同之处是:①无冲击电流。软起动器在起动电机时,通过逐渐增大晶闸管导通角,使电机起动电流从零线性上升至设定值。对电机无冲击,提高了供电可靠性,平稳起动,减少对负载机械的冲击转矩,延长机器使用寿命。 ②有软停车功能,即平滑减速,逐渐停机,它可以克服瞬间断电停机的弊病,减轻对重载机械的冲击,避免高程供水系统的水锤效应,减少设备损坏。 ③起动参数可调,根据负载情况及电网继电保护特性选择,可自由地无级调整至最佳的起动电流。软起动器和变频器是两种完全不同用途的产品。变频器是用于需要调速的地方,其输出不但改变电压而且同时改变频率;软起动器实际上是个调压器,用于电机起动时,输出只改变电压并没有改变频率。变频器具备所有软起动器功能,但它的价格比软起动器贵得多,结构也复杂得多。

网友K:
还有磁饱和启动 我就用这个 经济实惠

网友L:
人才济济啊!我都没得说了~~~顶!!!!

网友M:
引用 网友G:
都说完了,我都无话可说了。。。。。

网友N:
又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O:
减压启动它包含 星/三角启动·自耦降压启动·串联电阻降压启动等。它们优点是造价低操作控制方便检修维护简单 缺点启动不平稳,启动冲击电流大   星三角启动扭矩小

软启动,通过缓慢加电压(类似于降压启动)同时控制频率,维持恒定的转矩输出 缓慢加电压的时候频率也不断改善,最后达到额定频率和额定电压,启动器脱离控制,由接触器完成与电网的直接连接,并且监控着电动机的运行状况。所以在运行的情况下不能灵活的的调整电机速度·可控制平缓停车

 变频器 在启动时由和电子式软启动器一样的控制方式控制启动,当启动过程中频率达到 变频控制系统的设定值,那么软启动电路断开,完全交给变频电路控制, 当停车时再切回软启动电路控制。具备制动方式选择功能可灵活设置而不需要增加新的控制设备变频器能够实现真正的软启动·停止和高效调频调速

网友P:
20MP获得者:
10MP获得者:
tclwzy                云峰

ye_w                ye_w
a0b0c0            a0b0c0

20积分获得者:
shzhao                     shzhao

lyc19730508           smile

tfzdhsb                      田丰自动化

张立旺                       yipin
jiemushui                工作两年多

网友Q(2011-02-13):
我还有点不明白,那自耦降压启动和星角启动的优缺点是什么呀?什么时候用自耦降压启动,什么时候用星角启动经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