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电源问题

楼主(2010-09-13):
大家好,我那个老问题没解决,修工控上补图又补不上,说又说不明白,所以呢干脆不修了,就是线性电源高压侧好了,70V 电机用的,但是呢低压侧5V不行,现在出来时12V,没办法如果我买个直流稳压电源输出5V的行不行啊,驱动器是雷塞的M860

这样可以吗,不知道功率要多大的。100W行不行啊,发脉冲用的

楼主:
真希望修工控和这个论坛一样,回帖也可以发图片,那样人气也会上来,不然去哪里问题解决不了,还真的不想去了,也在哪里发个帖和斑竹建议了,希望有所改善,此论坛我是基本每天来,感觉不错

网友A:
这样可以吗,不知道功率要多大的。100W行不行啊,发脉冲用的
发脉冲用,有10W一定足够用了,只是提供信号,不是提供动力,能有多大电流?也许1W都用不了.

楼主:
就是这个电源部分,这边是低压部分,12V输入,5v输出,关键是现在输出13v

网友B:
如果脉冲控制信号是由PLC发送的,那么PLC自身有电源可利用,通常PLC输出有直流24V,也有直流12V的,通过串联电阻,可以变换成直流5V。至于串联的电阻是多大?怎么连接?步进电机控制器的生产厂说明书上有介绍。

步进电机的脉冲是18V-70V直流电,可以用变压器加桥式整流实现,变压器的容量可以按步进电机说明数要求,再考虑变压器的损耗,适当放大一点。

楼主:
就一个大整流电容  桥式整流电路 一个三极管 是LM371T的 有一个小电容式和大电容并联的,编号104 还有输出端并了一个电容也是编号104,还有三个电阻,一个0.5千欧 二个1.5千欧,其他就没什么了

以前好的时候是输出5V 现在输出怎么会是12V 呢,有时高点时候是16V

我量了电容二端是16V 理论是正常的,但是我要输出5V

每个都量了还是不行,小电容也量不出来 ,怎么办啊

楼主:
我自己还用CAD 画了图纸呢 ,但是上传不了,说是DWG不好上传

楼主:
这个是全图,现在这个右边,输入交流46V,,输出直流68V ,左边是输出5V,在一个板子上,但是线路是不通的,分开的,

楼主:
右边这个整流桥被我拆了,换了已经OK了,5V修不好只有去买个 了,

但是我看看其实就这么几样东西啊

网友B:
AutoCAD软件也可以输出JPG格式文件,在打印机栏目选项中,选择打印成JPG格式(打印到文件方式),见下图:

楼主:
关键是我要发到这个上面来啊

网友B:
以上打印并非通过打印机打印到纸上,仅仅是形式上的打印,在电脑内打印成一个电子文件----***JPG。

你的照片都能发上来,发上来的不就是一个电子文件---**JPG吗?难道JPG的照片能发,真正的JPG电子文件就不能发?

楼主:
哦 非常感谢,能否帮我看看以上问题 怎么把电压给降下来呢

网友B:
你用的什么品牌的PLC?难道PLC上就没有直流输出电源?

楼主:
大哥  有啊,关键是要5V啊 那驱动器上用的 发脉冲

楼主:
能否帮我把上面问题搞定,看怎么回事

楼主:
 jiu 拒就是这个电路,我知道那个稳压块画错了,但是外部连线就是这样的,帮我分析下

楼主:
稳压管刚换上去是5V 但是过一会电压慢慢增高,到13V,不知道怎么搞的,后来就一直这么高了

网友A:
“就一个大整流电容 桥式整流电路 一个三极管 是LM371T的 有一个小电容式和大电容并联的,编号104 还有输出端并了一个电容也是编号104,还有三个电阻,一个0.5千欧 二个1.5千欧,其他就没什么了”

您是学什么专业的啊?这个电源都搞不定。

如果整流后的波形没有问题,那就是"三极管"坏了。三个电阻应该是从输出端分压采样的,没什么可坏的。电容出问题了不是这个现象,只有"三极管"穿了大致就是这样了。

另外,您自己上网查一下,那"三极管"是什么东西.

楼主:
大哥 终于搞定了,还是那个电工告诉我的,把那个整流桥给换了,然后就可以了

我就纳闷了,和整流桥有什么关系啊,出来都是16V

楼主:
这个是好了,但是新问题还没解决,就是可以去试那个驱动器了,一上电,还是亮红灯

雷塞的垃圾啊 ,看那个退回去又拿过来,看了封条被拆过了,肯定不是换的,是帮我们拆开看看修的

但是还没好

网友A:
我就纳闷了,和整流桥有什么关系啊,出来都是16V
你看波型了么?

网友C:
呵呵...看了你的ID有点......!

谁说雷赛的步进驱动器发脉冲一定要DC5V?

如果你真的确定滤波电容两段有正常的直流16V,换了整流桥后面的5V稳压就正常了,那还真是闻所未闻的稀奇事儿!我看你连这么简单的电路都搞不明白,就先不要说人家的产品垃圾了吧!

楼主:
波形怎么看啊 ,我只有万用表啊 ,把LM731T换了7805,但是换整流桥之前换了7805没用啊,又换回去了

这是厂家说的 啊,直流5V电压,换了几次都不行

这位仁兄,讨论电路问题,其他的在论坛别扯

事实说明一切,确实换了就可以了

楼主:
其实我也觉得挺纳闷,感觉和整流桥确实没关系

但是那个电工换了之后确实是好了

之前是换了7805 刚开始时5V 过一会就变到12V了

网友A:
刚开始时5V 过一会就变到12V了

这个也很神奇啊,有没有试过各器件的温度,有没有异常烫手的?

楼主:
搞这个已经够郁闷了,幸亏我们课长电子电路不懂,说真的这个都搞不定确实说不过去,自己也觉得

二极管 电阻还好,看到三极管头痛,还什么稳压管

我量了LM317T的 和7805 不一样的 ,前者单向可以同 阻值一兆欧以上

而7805二个方向都可以通,只有一百多千欧

网友D:
这些个稳压块测电阻值是没有用的, 你用7805换317是怎么换的?7805不需要分压电阻的,所以7805的地脚要直接接到B点。还有这些稳压块的管脚不一定是你想的那样排列的,你要上网查准确这个型号的管脚排列。同样是7805,还是分很多种的

网友D:
还有,人家修好了再跟你说桥堆坏了,你就一定信了?见没见过出现故障时一些师傅会叫徒弟去拿工具,等工具找过来了,故障也修好了,小说里学武术师父都会留几招的。

网友E:
通过楼主的描述,很可能就是前面的整流块性能不好了。刚上电的时候可以,很短的时候就通了。以至后面的稳压管不起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个稳压块测电阻值是没有用的, 你用7805换317是怎么换的?7805不需要分压电阻的,所以7805的地脚要直接接到B点。还有这些稳压块的管脚不一定是你想的那样排列的,你要上网查准确这个型号的管脚排列。同样是7805,还是分很多种的

还真的第一次知道,小弟对电子电路只能区分二极管和电阻,至于三极管种类太多 实在分不清

网友A:
还真的第一次知道,小弟对电子电路只能区分二极管和电阻,至于三极管种类太多 实在分不清

不是有三条腿的就是三极管,桌子也可以有三条腿。那是三端稳压器,随便在摆渡、牙唬、古狗上搜一下都能找到。没接触过分不清很正常,接触到了还不想分清,您是对得自己的笔名了。

楼主:
教导的是 实在惭愧

不过我不想往这个方向发展 不过还是应该知道基本的 还有场效应管 什么管的 太多 有时量的话型号和书上说的不一样

现在专心搞伺服

刚入门 学习中

网友F:
基础很重要呀,有时间多看看基础资料,这样碰到问题时才会有方向

网友G(2011-09-27):
楼主,你没有把关键的问题说明白,电机是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