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总线故障 循环显示零

楼主(2010-09-13):
我公司5000T/D生产线窑尾预热器共有三条PA总线,从前天开始,第一条PA总线所带温度及压力在中控画面上开始出现归零现象,且是循环归零,最频繁时每五六秒就有一个或几个显示归零,但现场显示均正常.

PA总线所带为西门子温度变送器和ABB压力变送器.

希望各位高手能给与指点,帮助我们尽快解决,不胜感谢!!

网友A(2010-11-04):
先检查线路所有接线端子,再把链路上的PA线都两端接地试试。。。。

我是水泥厂余热发电项目,出线过同样的问题。。。接地做好后基本解决。。。

总的来说总线是个挑战,万用表基本告别了。

网友B:
PA总线通讯不正常,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