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226最多能带多少个输入输出点?

楼主(2010-09-13):
西门子PLC226最多能带多少个输入输出点?

网友A:
先说PLC本身的扩展能力,224以上就能扩展7个扩展模块。

另外,你还需要分清你是仅扩展模拟量模块,还是仅数字量模块,还是混合模块。

最致命扩展能力的是226的5V提供能力。226能提供1000mA的,而且该5V不能通过外部扩展。所以你需要根据扩展模块需要的5V来计算实际能扩展的模块数以及输入输出点数。

网友B:
最多可以带7个扩展模块,但同时要考虑电流承载能力,看过手册上有介绍。

网友C:
首先要看你所要扩展的模块类型,还有你主机的电流承载能力!

网友D:
226的输入和输出的映象区是 128DI/128DO,也就是最大128点输入和128输出开关量(包括主机上的),多了它无法识别。

网友D:
226的5V承载能力能适应所有的总共7个扩展模块,不必进行计算5V的承载能力。

222和224的5V承载能力比226小,在设计N个扩展模块时,必须进行计算5V的承载能力的核算。

网友E:
-------------------------------------------------

二手PLC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传真0577-86881518--8004

网友F:
128输出128输入

网友G:
S7-200CN手册有详细说明,登录网站下载一个或者搜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