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8MR 的编程

楼主(2010-09-13):
各位大哥大姐,小妹头一次用三菱PLC编程,好些指令不会用,线手头有一PLC,需编程,控制方法是COM1四点为公共,COM5的八点为10S脉冲一次,每次一次,循环控制。即:Y000动作10S后(Y000保持)Y020脉冲一次       10S后Y021脉冲一次     10S后Y022脉冲一次    10S后Y023脉冲一次 。。。。10S后Y027脉冲一次(Y000断开)      Y001动作10S后(Y001保持)Y020脉冲一次 10S后Y021脉冲一次 10S后Y022脉冲一次 10S后Y023脉冲一次 。。。。10S后Y027脉冲一次 (Y001断开).。。。。。(Y004断开)外部给定Y007进入下一次循环,那位大哥大姐给写个示例也可以,在此小妹先谢谢了!

              wjhdl-9589@163.com    或QQ     1198649575

网友A:
要用循环移位的吧。看起来不是很难的样子的啊,可惜不是VIP不让上图。。。

楼主:
我用的是西门子200,300的,就是三菱的没有试过,能将梯形图给发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于我用的是西门子200,300的,就是三菱的没有试过,能将梯形图给发一个?

PLC是通的。下载一本 编程手册看看吧,你会发现很简单的。

网友C:
你好楼上的大师,我想问你一个三菱2NPLC和台达变频器能信可以,

但用1N PLC就不可以了,但我一查资料1N没有NEG 指令啊,还有别的办法吗,

哪位老师指教一下 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还在摸索中

网友D:
等待高手回复呢,高手都忙啥去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