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终端电阻的说明--网络入门基础之五

楼主(2010-09-13):
通讯时电缆的两端应该连接终端电阻。

终端电阻是为了消除在通信电缆中的信号反射在通信过程中,有两种原因导致信号反射:阻抗不连续和阻抗不匹配。

阻抗不连续:信号在传输线末端突然遇到电缆阻抗很小甚至没有(例如:短路)或者阻抗很大(例如:断线),信号在这个地方就会引起反射。这种信号反射的原理,与光从一种媒质进入另一种媒质要引起反射是相似的。消除这种反射的方法,就必须在电缆的末端跨接一个与电缆的特性阻抗同样大小的终端电阻,使电缆的阻抗连续。由于信号在电缆上的传输是双向的,因此,在通讯电缆的另一端可跨接一个同样大小的终端电阻,见下图

引起信号反射的另一个原因是数据收发器与传输电缆之间的阻抗不匹配。这种原因引起的反射,主要表现在通讯线路处在空闲方式时,整个网络数据混乱。
在EIA RS-485中规定的端接电阻Rt是以下拉电阻Rd(与数据地DGND连接)和上拉电阻Ru(与正电压VP连接)做补充。当没有站进行传输(即空闲时间)时,这个补充迫使不同的状态电压(即导体间的电压)趋于一个确定值。
在一个物理网段中,但是如果终端和总线电缆阻抗不匹配,则最大通讯距离会减少一半。
因而,在一个物理网段中,应该保证在网络的两个终端各有一个终端电阻,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否则我们的总线上的网线与终端电阻将会出现不匹配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如果终端站点出现问题,则有可能会影响到整个网络的通讯质量,因而除了使用终端电阻,还可以考虑使用有源的终端电阻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