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哥我遇到的打死也想不到的问题

楼主(2010-09-13):
       小哥我所在的公司一个生产车间的控制系统用的是莫迪康984-785E系列的PLC,从96年投运至今已经快十五年了,最近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故障,某台设备启动后靠PLC就停不下来了,只能将这台设备切换至就地控制,才能用就地停止按钮停下来。一开始怀疑是PLC输出控制的24V停止继电器坏了,换了好几个故障依旧后,小哥我索性连继电器底座也换了,还不行,观察PLC的“停车”输出,输出指示灯也亮,证明PLC的确是输出了,那毛病到底出在哪里呢?最后小哥我无意测量了一下停止继电器的线圈电压,发现只有10V左右,哈哈,问题终于找到了,原来是线圈的吸合电压不够,造成不能正常停车,但是10多伏的电压却能让继电器线圈所带的发光二极管发光,这个现象让小哥我误以为继电器能正常吸合,所以没有过多考虑。现在问题找到了,那么就开始分析了,为什么线圈只有10V左右的电压呢,因为线圈的正极是直接接在PLC的输出端的,所以先测量了一下24伏电源的正极对线圈的负极,好,有24V电压,证明线圈负极接线没有问题。那问题就应该出在线圈正极到PLC输出端的这段线上了,用万用表通断档测量PLC输出端至线圈正极,蜂鸣器响个不停,液晶屏上显示阻值只有零点几欧,线路是好的啊,小哥我不禁仰天长叹,莫非天要难我。想了想,小哥我把线圈上的正极线解下,又测了一下线头和线圈正极端之间的电压,苍天啊,没想到居然是24V,真是见鬼了,再把线接上,测线圈俩端电压,还是10V左右,看来线路确实有东西串在上面给分压了。这可难不倒小哥我,立马找了一根2.5平方的独股铜芯线,一头接在PLC输出端,另一头呢,当然是接在线圈的正极上了,原来的线头从俩端给甩开,再次测量线圈,他母亲的,还是10V左右,好算你狠,把线圈正极端的线头拿掉,测量线头和线圈正极端的电压,24V,奶奶的,小哥我到此才恍然大悟,原来问题居然出在这块输出模块上,模块的这个输出端的带载能力不行了,那还废什么话啊,直接找了一个备用模块换上,终于一切OK了。

网友A:
使用时间长了,该输出点快歇菜了,换一备用点即可,当然直接换整个模块更好。

不错的维护经验,支持楼主发帖分享。

网友B:
写得蛮生动,不错的经验总结。

摸摸头夸奖一下。

网友C:
是继电器输出不?

应该是了。15年了。动作次数何止100万!

网友D:
上面的哥们

你好棒啊

网友E:
感谢分享,又见牛人了,

网友D:
你好楼上的大师,我想问你一个三菱2NPLC和台达变频器能信可以,

但用1N PLC就不可以了,但我一查资料1N没有NEG 指令啊,还有别的办法吗,

哪位老师指教一下 谢谢

网友F:
呵呵~~哥们辛苦了~~

其实你应该想到模块问题!

网友G:
这有什么稀奇的啊,见多了

网友H:
排除法是中国学生的特长,选择题无法确定答案时就根据可能性大小逐个排除。

网友I:
宝贵的实践经验来自可贵的挖到底的钻研精神!!!

网友J:
产品经纪人
“产品经纪人”业务是上海坤玛机电有限公司首次推出的,以“人才外借”的方式发动行业内从业人员的代理销售365电气商城的产品。其实质是以365电气商城为平台,利用经纪人手中的信息资源和渠道把365电气商城中的产品销售给周围有需要的人,从中获取销售利润。
产品经纪人的标准
一、基本要求
工业自动化或相关行业内的人士,有一定的从业经验和行业资源,包括从事工程技术、销售、商务、采购、售后服务等人员。
二、诚信正直
诚信是为人的最根本原则。不论是对待客户、对朋友、还是对待合作伙伴,均应本着诚实待人的基本原则行事。在从事产品经纪人活动时,应该遵守商业道德标准,避免作出伤害客户、合作双方利益的事情。
三、积极进取
工作积极主动,敢于克服困难和屏障,追求客户的满意,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对于承诺的事项,务必于期限内完成。
四、客户为先
客户是成功的前提。产品经纪人是365电气商城的客户,商城会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给产品经纪人创造更适合的空间,帮助经纪人顺利发展;365电气商城是产品经纪人的客户,产品经纪人在商业行为中,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维护365电气商城的利益;购买者是双方共同的客户,应该相辅相成,以客户为先,共进共赢。
五、“利益”至上
同心协力完成“利益”的赢收。鼓励产品经纪人在平台上创业,利用好的销售模式实现创收。产品经纪人应遵守商业法则,避免从事损坏双方合作关系的行为。

网友K:
输出是晶体管的还是继电器的?晶体管的更有可能出现那个情况

网友L:
引用 网友H:
排除法是中国学生的特长,选择题无法确定答案时就根据可能性大小逐个排除。

有意思,应试教育的悲哀,就不懂得建立在扎实的理论基础上推论找问题。。。。。。。

网友M:
这种事我经常碰到,经验都是这样产生的

网友N:
写的确实挺生动的,细节描述的不错,文采不错!哈哈!

网友O:
这问题经常出现啊,早应该想到啊,不过文采很好

网友P:
写的很好,精彩,夸奖一下

网友Q:
写的很生动,呵呵,模块输出点坏了。

-------------------------------------------------

二手PLC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传真0577-86881518--8004

网友R:
换东西嘛,谁都会,把它修好来嘛

网友S:
这种情况在一些旧设备中较常见,不过我都是将闲置的输出器件(晶体管。继电器等)拆换用。不过这种方法在用于一些整体式PLC时要注意在拆板时有可能掉程序

网友T(2011-04-16):
哈哈,有意思,又长见识了。

网友U:
这个问题还算好查的了,问题一直存在,有些只是偶尔才会不动作的,你去查吧

我碰到进一个接触器线圈偶尔失电,断开自保,最后都没查到原因,没办法,加了个电容,也能正常使用了。断电就那么一瞬间的事。

网友V:
经验在于积累啊!~~

网友W:
实践出真知,很好经验积累材料。

网友X:
写的很好 值得学习 学习了

网友Y:
哈哈,有意思,又长见识了。 实践出真知

网友Z(2011-06-10):
呵呵,厉害,我们都有一套!

网友AA:
呵呵,写的挺生动的,应该学习你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步骤!

网友AB:
实践出真知,经验大死学问。楼上的也不要什么这那的了,楼主再碰到这样的事,就会首先怀疑输出模块了。

网友AC:
一台PLC通过Profibus总线控制了10台变频,电机电缆的屏蔽端接在变频的接地端子上,运行后电机会出现随机乱停车的现象,以查是通讯受到干扰造成的通讯中断而使变频器停车的,通讯电缆都已经良好接地,试过好多次都是如此。后经多次试验,把电机的屏蔽线接到了控制柜的地排上而不是接在变频器的接地端子上就通讯正常了。

网友AD:
支持楼主-------大家都拿一些维修实例出来,提高大家实际能力与理论

楼主:
33楼也会是很好的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