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 循环控制

楼主(2010-09-13):
各位大哥大姐,小妹头一次用三菱PLC编程,好些指令不会用,线手头有一PLC,需编程,控制方法是COM1四点为公共,COM5的八点为10S脉冲一次,每次一次,循环控制。即:Y000动作10S后(Y000保持)Y020脉冲一次 10S后Y021脉冲一次 10S后Y022脉冲一次 10S后Y023脉冲一次 。。。。10S后Y027脉冲一次(Y000断开) Y001动作10S后(Y001保持)Y020脉冲一次 10S后Y021脉冲一次 10S后Y022脉冲一次 10S后Y023脉冲一次 。。。。10S后Y027脉冲一次 (Y001断开).。。。。。(Y004断开)外部给定Y007进入下一次循环,那位大哥大姐给写个示例也可以,在此小妹先谢谢了!

wjhdl-9589@163.com 或QQ 1198649575

网友A:
具体不明白, 看你这个意思, 用步进指令吧

网友B:
等待高手回复呢,高手都忙啥去了呀?

网友C:
你的控制要求前半部分我想我是看清楚了,但后面“.。。。。。(Y004断开)外部给定Y007进入下一次循环”还是不清楚。初步设想应该可以通过移位指令结合调用10秒延时子程序的办法实现。1楼的步进指令也可以,估计程序会较为繁琐

网友D:
多用几个时间继电器不就可以了。

网友D:
多用几个时间继电器不就可以了。 要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