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伺服驱动怎么通讯

楼主(2010-09-13):
请问,PLC与伺服驱动怎么通讯,要专门的模块吗,谢谢

楼主:
希望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是需要专门的模块的. QQ: 57577105

网友B:
可以不有模块呀 像控制步进那样 一样可以控制私服 程序是可以通用的 主要是私服的控制线要焊接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