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伺服控制里面的简单问题

楼主(2010-09-13):
大家好,我刚刚开始在设备厂里写程序,现在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我在看操作手册的时候看见一个偏差计数器的概念,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百度上也搜不到,哪位大哥大姐能不能给我一个小小的解释呢?谢谢你们

楼主:
大家好,我刚刚开始在设备厂里写程序,现在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我在看操作手册的时候看见一个偏差计数器的概念,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百度上也搜不到,哪位大哥大姐能不能给我一个小小的解释呢?谢谢你们

夏工!

网友:
偏差计数器,就是伺服电机接收的脉冲数与伺服电机实际旋转的脉冲数之差。就是偏差计数脉冲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