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流量不一样的水泵,扬程一样,并联运行后果

楼主(2010-09-13):
我的机房有两个冷水机组,冷量相差一倍,对应机组所设计的水泵流量差一倍,扬程一样,并联运行时是否可以正常运行,流量会降低多少?,先高手谢谢了

网友A:
水泵并联只要扬程一样,流量基本变化不大

网友B:
并联后可以正常运行,其流量大约是两台总流量的0.8倍,如果需要比较准确的数值,那就要查水泵的扬程-流量曲线图。

楼主:
谢谢,我也是这么想的,大概没有什么问题,谢谢两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