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电动工具选型

楼主(2010-09-13):
一、如何选购博世电锤?
  在选择博世电锤时,首先应确定您经常钻孔的直径大小D。然后用D除以0.618得到的数值D1,用这个D1作为最大钻孔直径来选择电锤。例如,您经常钻孔的直径为14mm左右,14除以0.618等于22.6,那么您选择22毫米的电锤就很合适。
二、家庭如何选择电动工具?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动手装饰自己的家,来体现自己的风格品位。这些DIY们应如何配备自己手中的工具呢?我们的建议如下:
  1.如果您经常在混凝土墙上钻孔,那么一台两公斤电锤是您的最佳选择,由于博世电锤的气缸结构使您在混凝土墙上钻孔轻而易举,配上一个转接杆和博世电钻的卡头,它还能完成所有的电钻功能。博世调速电锤+转接杆+13毫米电钻卡头,大约只需几百元,再配上几支钻头常用的钻头,那么您家里的大部分装修任务您就可以自己完成了。
  2.如果您经常上紧或松开螺钉(电脑爱好者经常这样),或者在木板或铁板上打孔,那么您可以购买一把博世充电式的电动起子,它在这两个方面是最方便的工具。博世充电式电动起子再加上一套起子头套装,轻松搞定。
  3.博世手电钻大家肯定都知道,它适合在木板或者铁板上打孔,但是千万不要指望它在混凝土墙上钻孔有多大作为;那么做很容易损坏机器,一支博世手电钻是最经济的电动工具,即使是进口的,也只需要几百元。
  4.曲线锯,如果您的动手能力很强,可以自己做一些家具,或者造型,那么曲线锯您肯定需要,装卡上合适的锯条,木板、铁板、塑料板、不锈钢等等很快就能在您手下加工出您理想的形状,您可以选择各种型号的曲线锯,创造属于您自己的造型。

  看了上面的介绍,您知道如何选择工具了吗?
三、如何保养博世电锤才会使它更耐用?
  防尘帽要定期更换。在更换碳刷时,最好对电锤的机械部分进行保养,更换润滑油和主要的O型圈。出风口的位置要保持畅通。在使用过程中不要外加很大的力,钻深孔需分几次完成。
  四、电钻,冲击钻和电锤之间有何不同?
  博世电钻只具备旋转方式,特别适合于在需要很小力的材料上钻孔,例如软木、金属、砖、瓷砖等。博世冲击钻依靠旋转和冲击来工作。单一的冲击是非常轻微的,但每分钟40,000多次的冲击频率可产生连续的力。 冲击钻可用于天然的石头或混凝土。它们是通用的,因为它们既可以用“单钻”模式,也可以用“冲击钻”模式,所以对专业人员和自己动手者,它都是值得选择的基本电动工具。 博世电锤依靠旋转和捶打来工作。单个捶打力非常高,并具有每分钟1,000到3,000的捶打频率,可产生显著的力。与冲击钻相比,博世电锤需要最小的压力来钻入硬材料,例如石头和混凝土;特别是相对较硬的混凝土。
五、博世电钻和博世冲击钻之间有何重要不同?
  博世电钻具有一个永久固定在其轴承上的主轴,这样可以保证很高的同心度。旋转速度被优化,因此可以更好地在金属上钻孔。博世冲击钻有一个可在其轴承上移动的主轴,所以同心度自然就没有钻好。博世冲击钻的旋转速度通常较高,因为它们设计用来在石头上钻孔,这需要较高的冲击频率。
六、电钻可用于起螺钉吗?
  偶尔情况下,自己动手者可用钻(最好具有电子调速和功率控制)在木头上起螺钉。对专业人员来说,使用钻来起螺钉是不经济的,专门的螺丝起子产生的效果质量好,并能节约时间。 在以下情况下你不能使用博世电钻来起螺钉:对所谓的硬螺钉联接(金属和金属,螺栓,螺母)来说,突然产生的扭紧力矩会破坏螺钉联接,损坏机器,伤害用户。
七、在使用角磨机的时候,如何选择合适的磨片和切片呢?
  市场上有许多不同品牌的磨片和切片,但有部分安全性不高,容易爆裂。同时,还有一个不引人注意的问题是动平衡性:许多磨片和切片,即使一些销量较大的牌子,动平衡度不高,直接造成客户在使用时感到工具振动大,易疲劳,会降低工具的使用寿命!为了安全,同时提高您们的工作效率,降低成本,请选用365电气商城推荐的磨片和切片!
八、如何保养角磨机才会使它更耐用?
  博世角磨机在更换碳刷後需要更换齿轮箱润滑油,同时调整一对传动齿轮的间隙。在打磨过程中,博世角磨机的旋转方向与被打磨工件一致。出风口的位置要保持畅通。
九、什么是电子速度控制和恒定电子速度控制?
  大多数进口产品都是标准的电子速度控制型和恒定电子速度控制型。标准工具由一个简单“开/关”开关控制。进口产品的电子功能是具有变速控制,能让用户通过一个扳机或旋扭来调节马达的速度。但是,马达对载荷很敏感,用户必须手动补偿载荷引起的速度改变。在正常的载荷下,使用恒定电子速度控制,控制系统能够自动调节马达的电力以保持一个恒定的速度。
十、电子速度控制和恒定电子速度控制有何优点?
  通常情况下旋转速度是可以无限制改变的,选择的速度在载荷下可保持恒定。典型的益处和电子控制相同。此外,可调节并维持速度使其适合所加工的材料或正在进行的工作类型。这种速度能产生较好的工作输出效率。在承载时,速度不会下降,这意味着可以早些完成工作,也就是可以节约时间。
-------------------------文章提供365电气商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