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300 如何对孔板流量计 进行流量计算

楼主(2010-09-13):
  最近有一个项目是需要使用 西门子300 对以孔板计模式的计量体系进行流量累积,不知道大侠有这方面的经验,请赐教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以孔板计模式的计量体系进行流量累积****

怎么理解?

仅仅是孔板加差压变送器,或者是还有温压补偿?

网友A:
如果仅仅是差压变送器,先调用FC105做线性标定(如果变送器没有开方,还要做开方运算),然后在OB35里进行累加。

有补偿就复杂些:F=F_PV*SQRT(((P_PV+0.1013)/P_设计)*((T_设计/(T_PV+273.15)))

然后对F进行累积

楼主:
有没有相关的资料,给发一份呢,谢谢了

楼主:
或是以前做的,资料给一份。不胜感激,感激涕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