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区分二进制,BCD码和十六进制

楼主(2010-09-13):
比如说我用MOV指令或四则运算指令,在没有说明的情况下怎样判断它在此表示的是二进制,BCD码还是十六进制?谢谢解惑!

网友A:
一般是由指令确定的。当数值不对的时候就报错。

网友B:
看指令说明吧,都会解释是操作的什么数据类型

网友C:
在台达DVP-PLC中,机器内的数据按二进制存放,可显示为十六进制;BCD码会有专门的指令,由设计(外接元器件)确定。

网友D:
是的,指令已经指定数据格式了,而且也有数据格式转换的指令。

网友E(2010-10-25):
二进制只有0与1,计算机、PLC一般都用它作通信或控制的,16进有0-15位,最大数是F,一般PLC都会自动把16进制数据自动化成2进制数来识别,BCD,BIN码就是为它而设置的。

网友F:
MOV指令根本不用管,就是简单的复制,原来是什么,MOV后还是什么。

加减乘除运算要看指令,BCD运算指令数据格式是BCD,二进制运算指令格式是二进制。二进制和十六进制是一回事。

网友G:
首先看自己操作的数据是什么类型,再选择相应类型的命令

网友H:
mov 后写源数据时加#号是16进制 。 不加时是十进制

网友F:
引用 网友H:
mov 后写源数据时加#号是16进制 。 不加时是十进制

mov指令区分16进制还是十进制没有意义。就是数据的一个简单复制,无论十进制还是十六进制,结果都是一样的。

网友I:
++指令是16進制

++B指令是10進制

B是BCD,如果運算中數值出現A~F就會產生指令錯誤.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关于mov 后写源数据时加#号是16进制 。 不加时是十进制

不加代表通道,不要误人子弟哥们。

#10 是十六进制

&10是无符号十进制

+10、-10是有符号十进制

10是指10号通道,可以用10.00-10.15来访问位。

网友K:
楼上的对

网友L(2011-01-19):
各位高手,请指教一下怎样从R232口接受一个78位16进制数,在把其中的最大扭矩值31H 2EH  32H 33H  34H转换为十进制存到一个地址里。我没做过不知道怎么做,最好能用欧姆龙指令写个例子,小弟在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M(2012-07-16):
各位高人,在程序里有各种进制,应用场合都是什么。为什么不统一用一种进制,请指教

网友N(2012-12-30):
引用 网友O:
后写源数据时加#号是16进制 。 不加时是十进制

大哥,不要误导别人。

#1234 表示16进制数值;

+1234 表示十进制有符号整数;

&1234 表示十进制无符号整数;

什么都不加1234 表示1234通道

网友P:
引用 网友N:
回复内容:对:隆回周扬关于mov 后写源数据时加#号是16进制 。 不加时是十进制 内容的回复:大哥,不要误导别人。#1234 表示16进制数值;+1234 表示十进制有符号整数;&1234 表示十进制无符号整数;什么都不加1234 表示1234通道

最重要的一点,首先搞清楚是仕么PLC (硬件平台),然后去查编程手册,有相关的数据类型格式 说明;

不同的基础编码 表示方法,可以去网上搜,百度一搜,有很详细的介绍, 计算机表示数据的编码类型有: STRING(ASCII, UNICODE), BIN,BCD(8421码),GRAY(格雷码,或循环冗余码), 余三码.........等等;